总结本人K120锁尾间歇性偏左(顺时针)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9-01-09):
本人因为K120锁尾问题多次发帖求助,根据大佬们建议换掉几乎所有零件(不包括主板主电机)锁尾依旧没有改善,今天彻底解决此问题,原因是主板下的减震海绵萎缩导致的问题

楼主:
K120的减震海绵分两种,一种硬海绵一种软海绵,使用时需要配合使用,黑色的硬海绵直接粘在主板坐上,黑色的软海绵粘在硬海绵上面然后螺丝不要拧紧松半圈左右完美解决此次问题。

楼主:
红色字为软海绵,关键字V911主板海绵,灰色字为硬海绵,关键字K120主板海绵。

网友A:
用文具店一般硬海綿,不拧螺絲,上下貼平,好用,飛動作反應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文具店一般硬海綿,不拧螺絲,上下貼平,好用,飛動作反應良好

唉,因为这个问题几百块的零件都换了,唯独没怀疑海绵……

网友:
海绵不平或者螺丝太紧,会导致陀螺仪出现问题的。
伟力厂家工作人员说的。

网友:
我之前锁尾,尾巴会自动往左或者右漂,后来陀螺仪校正后就没事了

网友:
我的慢慢向左旋  一个多月了,都不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