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505装机实记录。

楼主(2019-01-09):
记不清是入模多久了,前前后后、断断续续的几入几出。玩过有副翼、玩过穿越机、固定翼、多轴。装过的飞机大多都是囫囵吞枣,也不如各位大神那么专心研究装机的种种。。这次终于决定发个装机贴。只记得最开始收的二手飞越450有副翼。不敢飞起来就再卖掉了。三年前再次入手一台飞越450pro,到现在三年整也就起落三五十个架次。不会飞3D,航线都飞不利索。但是仍然抵挡不住望着直升机那优美的姿态而留下的口水。。。尤其以SAB系列为原型的国货富丽系列。话说总是在飞450的时候觉得小机不好飞。所以380-420这等和450差不多身形的就被排除了。505最为中意,观摩很久。8号还是忍不住剁手下单。一起购入的还有某爵电池两块(两块电池肯定不够,不过年前也没多少机会爽飞了,两块用作调机暂且足够)。8号下单同省第二天早上9.30拿到包裹。
两个包裹一起的样子。(下面图片都经过压缩不能大于500kb也就只能看看这等画质的图了)

单飞机包裹箱,拿到手的时候感觉还是比预期大那么些。而且有点分量,没见过世面的我还是惊讶了一下。

单电池包裹,里面包的是某爵6s 5200 35c。不飞3d,价格也还实惠。关键活动包邮顺丰。

撕开飞机的外包装箱。可以看到黑色的包装盒还是很霸气。上面505的水印肉眼看起来还好看些。

拿掉外包装。

内包装基本大同小异。

尾管与大桨放置于长条包装盒中,单看这个尾管觉得有那么点不好看。

电机、比起多旋翼的电机虽然还算小的,但是也是比我现有的450电机大很多了。很有分量。

帅气的头罩。这个头罩为颜值加分99。但是拿到手里觉得有点偏软,情理之中一为减重。二是本身头罩就不是受力的。

包装内没有纸质说明书,自己打印了一份。说明书爆炸图很直观。也很详细。零件也按照编码分好,说明书每步骤标明所需用到的零件包编号。

按照说明书步骤一会儿就把电池仓架起来了。但是为什么有点翘脚呢?难道是电池仓变形原因?没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先装下去看看再说。

碳纤维脚架很是骨感。

最有质感的部分来了。铝合金氧化到位,光泽度很不错。关键是加工精度没想象中那么差。还是很好装的。

头罩固定柱的基米螺丝。。还没用力拧就感觉怪怪的。赶紧停手发现已经断掉了。万幸的是没有断掉里面,整颗螺丝全退了出来,不然就难受了。。可以看出这种螺丝强度堪忧。另一颗就不敢过于用力了。贴合就好。

由于是高级套装,内带GDW(贴牌富丽)窄频锁尾舵机一个(具体型号没看),但这螺丝为什么没拧到位呢?是偷懒了?

球头扣拧到手疼,想起用2.5丝锥攻丝(纯属个人偷懒做法,不建议大家这样做,这样球头扣会有点松)。但是想一样偷懒的,切记这里不可攻太深,否则球头扣很松。

电机固定座的两颗螺丝不太好装。需要固定住内部的基米螺丝同时拧紧外部的螺母。(注意基米螺丝的深度,太浅无法达到受力强度,太深会顶到皮带轮。建议拆掉2号斜盘舵机操作,此处有点干涉。)

尾管安装完毕,没太多分享的。按照说明书进行,即使第一次组装也很容易。

大体已经组装好了。接下来就是布线调试了。(忽略掉这凌乱的桌面吧。时间有点赶,装的有点快。)

简单走线。斜盘位置没有预留走线,但将线束固定至舵机安装架即可。

陀螺仪处走线较为简单。空间够大。(我这里是将舵机线剪短从新制作了杜邦插头。个人不太建议这种做法,舵机可能无法保修,且需要专用工具。)

机身左侧除马达线外,其余线束均可隐藏至机身内部。这点还是不错的。(机大,并且电池仓内部较空。)

尾管下方有极大空间可放置接收机。

机身底部电池仓两侧均预留了线槽。并且预留了扎带固定孔,对比450级更人性化。

电池仓内部,前端下部是放置电调的。120A V4放进来刚刚好吧。但是没位置容纳电调散热扇。如果需要装电池散热扇的话。可以考虑把电调固定至电池仓底部。

由于舵机线剪短重做,所以看起来布线比较精简。没有多余的线束。

准备进行陀螺仪调试了。由于机身设计前倾几度。所以调试时需要以电机的平面来归零螺距尺。

用万能胶粘头罩护圈时弄多了。。没注意胶水没干,装了头罩上去后直接和尾管黏在一起了。(尾管很受伤。)小伙伴们装机切勿像我一样心急。

基本结束了。天色已晚,择日再首飞。看起来还是很帅气的。讲真。。装好后还是感觉很大。

套装内带了两块电池快拆板。讲真这快拆还是很好用的。电池多又不想来回帮绑电池的。可以多购入几块电池板。

又一日。。。

今天外出试飞了,光线不好没拍视频。先上两张合照吧。比起天璇星,505也只能算是小个子了。。

试飞时发现:可能由于电机KV以及减速比的原因,用线性油门模式试机时。油门65%,主旋翼转速很低。感觉不到2000转。调至定速存储模式,先用60油门定速起飞,转速还是很低。增加至65%轻微改善。随后增加至70%油门时转速接近正常。70%油门航线飞应该是没太大问题。对于3D飞行,可能定速油门需要调整至80-85%。(好盈120a v4建议定速值不超过90%。)

目前富丽还没有出更大齿数的电机齿,但当前标配的19t马达齿。肯定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飞行习惯。

因为这次购入的是505高级套装。内含标准舵机套装(均GDW代工。)以及黄K8。在装机调试中遇到这几点问题。也可以供大家参考下。
1、头罩固定柱基米螺丝断裂。上面已经提到了,就不再上图了。建议大家装机时这个位置尤为小心。千万别拧断在里面。否则相当麻烦。可以用更长的m2.5螺丝锯断后代替使用。

2、马达固定板的基米螺丝注意拧紧的时候观察基米螺丝深度。否则会顶到皮带轮。

3、高级套装没有送金属舵机臂(中型舵机套餐好像是送的)。从目前看来,套餐内包含的塑料舵机臂强度太低。航线飞行还好。剧烈3D会变形,甚至可能断裂吧。。3D飞行的各位可以换成金属舵机臂。我这种航线飞飞就不痛不痒的。

4、塑料尾推有点偏软。调机时发现尾桨大螺距时尾推有些许变形。但不影响3D飞行吧。

5、主轴生锈,到现在没到一周时间。不知道是南方天气过于潮湿还是我养护不到位,主轴已经开始有些许生锈斑点了。大家最好拿到主轴先就上一层油。

感谢版主加精。。

总结一下就是:
机很漂亮。铝合金件加工精度还算可以。但一些小细节还可以做更好。
价格实惠。不对比什么。只是5000RMB内,这款机算是对得起价钱。
还有就是。。好飞、确实好飞。至于这个好飞到底是怎样个好飞呢,没法描述。每个人的体验不一样吧。

本贴不存在广告嫌疑、不为些许利益关系。纯属个人想对航模7年生涯的路程留下点纪念而已。还有文中的观点仅仅是个人愚见。不存在恶意中伤、诋毁等。。。

最后再说一下这次装机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吧。关于陀螺仪的。
在我调试的时候,发现快速推动油门的时候,3个斜盘舵机在上下过程中会有顿挫感。不是很顺滑柔和的那种。感觉有点一卡一卡的。不能很同步的跟随摇杆指令。(排除机械不顺滑,已经拆掉拉杆试过了。)
找了个KST 815测试问题一样。证明斜盘舵机没问题。换上450 PRO的陀螺仪后问题依旧。BEC电压8V。装上电调内部自带的电容至接收机仍然无解。。目前陀螺仪厂家准备发一个新的过来测试。虽实际飞行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但总觉得有点欠妥。。又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大神还请劳烦指点一番。

2019.1.15

网友A:
这么漂亮的飞机装完都舍不得飞了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B:
看着还行,不知道实操怎么样

网友C:
看到螺丝就不敢飞了。。

网友D:
这细节做得 没的说了

网友:
挺好看的,就是炸一下,好几百

网友:
应该不是氧化的吧富丽都是喷漆

网友:
灰常好飞,炸鸡成本不高,尾管小贵

网友:
505是个不错的飞机,只是炸鸡成本估计有点高,毕竟外包壳缝炸必坏,而且很不便宜

网友E:
gdw所有螺丝都不打胶,小心飞的时候舵机螺丝震掉了

网友F:
机子很好,就是玩不起,炸一次几百块

网友G:
505是什么牌子机机

网友H:
新飞机就是感觉干净啊!期待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漂亮的飞机装完都舍不得飞了

飞还是要飞的。不飞装出来就没任何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行,不知道实操怎么样

只飞过小机的我感觉对比大机就是手感稍肉。也许是陀螺仪还没调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螺丝就不敢飞了。。

嗯嗯。只有头罩的固定柱基米螺丝是有点脆弱。其他螺丝还是很强硬的感觉。这个问题也希望富丽后续改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细节做得 没的说了

装机过程觉得很贴心。但是缺点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gdw所有螺丝都不打胶,小心飞的时候舵机螺丝震掉了

胶打了的。拧出来看了。也搞不懂为什么就这两颗螺丝没锁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子很好,就是玩不起,炸一次几百块

对比其他品牌这机就是小米的感觉。很实在。全套4000左右。摔机成本肯定高了。特别是尾管和头罩。

楼主:
谢谢。真机确实耐看。接近全包的机壳尾管给颜值增色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5是什么牌子机机

仿SAB的国产品牌富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飞机就是感觉干净啊!期待首飞!

首飞正常。除了转速低的问题。一切都还好。时间少,到现在只飞了6个架次。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飞正常。除了转速低的问题。一切都还好。时间少,到现在只飞了6个架次。

原厂电机定速高点最好。。太低了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厂电机定速高点最好。。太低了不好飞。

对的。富丽目前只有19齿电机齿。后续推出更大齿数可能更好。

网友I:
505还是很耐炸的,我炸鸡四次其中两次捡起来飞,再就是坏了一副脚架70几,一副大桨,一个尾轴和一个尾横轴。。。
不过这个飞机的单向要注意点,最好用台钳顶出来打轴承胶

网友I:
不过这台机用标舵还是略肉了点,505的桨,其实中舵完全够了,人家520,550一样都是用的中舵

网友:
中毒。。。无药可救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5是什么牌子机机

标题写着:富丽505装机实记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过这台机用标舵还是略肉了点,505的桨,其实中舵完全够了,人家520,550一样都是用的中舵

以后上700,舵机还能用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以后上700,舵机还能用上

个人不赞同这种思维,玩一台飞机,就从这台机本身来考虑,配700就用700合适的舵机。再说了,舵机本来就是消耗品,你说陀螺仪这些通用无所谓,你中型机上操几百个起落的舵机再拿到700上去干?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越大的飞机越要讲究,我大多数时候也是能买二手就二手,但舵机是绝不能不讲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个人不赞同这种思维,玩一台飞机,就从这台机本身来考虑,配700就用700合适的舵机。再说了,舵机本来就是 ...

对,除非是无刷舵机,否则一般不要收二手

楼主(2019-02-22):
引用 网友I:
505还是很耐炸的,我炸鸡四次其中两次捡起来飞,再就是坏了一副脚架70几,一副大桨,一个尾轴和一个尾横轴 ...

恩呢。年前已经首炸了。尾管轻微破裂。大桨小桨报废,配件费用四百多。这个价位中规中矩,前辈提到的单向轴承问题我也遇到了,首次装机时用了无牌螺丝胶固定的,连续几个架次飞行后差点无动力摔机了,还好早点听到转速不对下来检查了。后面再次买了说明书内推荐的648螺丝胶。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过这台机用标舵还是略肉了点,505的桨,其实中舵完全够了,人家520,550一样都是用的中舵

标舵扭力大。已经超出了这台机的要求,反应速度不太够。中舵扭力够用,并且反应速度更快。不过这舵机留着后面玩车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后上700,舵机还能用上

估计到505也就止步了。往上对于我这种相当业余的人便完全没有意义了。舵机留着玩车用。

网友(2019-04-15):
喜欢这个结构的机子,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