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目前最小的直流或交流发电机100W—500W左右24V以上

楼主(2019-01-09):
谁见过目前最小的直流或交流发电机,输出功率50W—500W左右、电压12V以上。

网友A:
想干啥,做油电混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干啥,做油电混合啊

考虑便携,给仪器备用电瓶充电。

网友B:
50W—500W,不如直接用3S航模电池当仪器备用电池啊?反正是备用,改个接口取下来充电岂不是很方便?仪器设备上的电池一般是铅酸蓄电池或者镍氢充电电池组,体积重量都大寿命还短,我把轻微鼓包的锂电池拆一个电芯下来给燃气热水器供电,充一次电可以用1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W—500W,不如直接用3S航模电池当仪器备用电池啊?反正是备用,改个接口取下来充电岂不是很方便?仪器设 ...

换电池不行,200多安时的电池换锂电造价有点高了,有个电机充就可以。刚才找到一种手摇的,准备了解下再说。您说的这个方法如果用电量小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电池不行,200多安时的电池换锂电造价有点高了,有个电机充就可以。刚才找到一种手摇的,准备了解下再 ...

那你的设备挺大啊,200AH的电瓶用手摇发电的话够呛啊,估计得摇一天,我们单位有一台手摇,部队用的那种输出24V,太重了,刚网上看到最小的汽油发电机0.75KW估计适合你。

网友C:
买个950汽油发电机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设备挺大啊,200AH的电瓶用手摇发电的话够呛啊,估计得摇一天,我们单位有一台手摇,部队 ...

看了手摇的不行。只能用小形的汽油发电机了。太重的上山抬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950汽油发电机不就行了

以前用的是1.5KW的,较重抬着累。应该有小点的。

网友:
目前体积最小,效率最高的发电机应该就是常用的无刷电机了,加三相整流就得直流,至于哪一款有5000W只有自己试了。

网友:
电包适合你

网友D:
接车上就能充电

网友:
直接用 模型的 无刷电机,转起来就行,,用个3相整流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车上就能充电

无人值守的地方,车上不去。

网友:
给你做一个啊!

楼主:
已购小型设备。

网友E(2019-03-23):
打算外场充电用么?自己diy一台,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算外场充电用么?自己diy一台,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