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装机手痒系列】4寸 6S 2207(这次是认真的。。)

楼主(2019-01-09):
3寸 6S 2207装完机之后一个问题就是效率太低。。悬停只有3分半多些,4分不到。。
那时做机臂顺手也做了一套4寸和一套5寸的。。之后买买买收到一套4寸桨的赠品,就试了下4寸。
没想到悬停大幅提升到6分钟,而且动力异常暴力。。油门轻轻一推就窜。。
6S太暴力了,换4S也试了下,4S下油门就比较软了,舒缓地室内都可以飞,调整下油门曲线应该也不错。如果有5S 650-850mah的电池应该比较合适。
于是。。认真的把这台机子装完了。。原来画的这个机架也几乎荒废,现在也能继续发挥作用。。空间也够大足够塞东西。。
接收机原来一颗XM+信号老跳,还时不时突然断。一气就换了R9MM,近距离信号都是满的,即使半米内也不会失联,T型天线横在底板上安装方便也不容易被炸到。
本来想用Foxeer Clear TX2的,便宜实惠些。。但叠上Split Mini2后,加上上置电池扎带从顶板穿过,中间空间有点窄,Clear TX2有点厚卡不进去。。还是用了黑羊的。。
另外还用TPU材料3D打印了顶部防滑垫,之后抽空再打印几个脚垫保护机臂末端和电机
配置如下:
iFlight翼飞 SucceX F4 35A mini 2-6S飞塔
翼飞 iPower Force iF2207 2300KV
TBS黑羊 UNIFY PRO 5G8 HV高压图传
Runcam Split Mini2
6S 550mha
另补几张图。。

网友:
黑麻麻 蒙察察 唔知睇么

网友:
好有含金量

网友A:
6s550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550什么鬼…

Gaoneng出的。。6s 1100mah对小机有点重

网友B:
这推重比跟5寸的4s1500飞机比那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推重比跟5寸的4s1500飞机比那个高

我没装过5寸的。。这台也不轻,我觉得优势应该在提速不在极速。当然可能也没啥优势。。

网友C:
漂亮的机机还舍得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的机机还舍得飞吗

机机就是用来飞的嘛,每次炸完总得清理半天。。

网友D(2019-10-12):
请问楼主机架轴距多少,我最近装一台164,翼飞IX4,1806KV2300,4045桨装上去,好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机架轴距多少,我最近装一台164,翼飞IX4,1806KV2300,4045桨装上去,好不协调

ix4这个机架我也飞过用的1506 3000kv的电机,挺好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ix4这个机架我也飞过用的1506 3000kv的电机,挺好飞

164机架你装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4机架你装多大桨

4寸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4寸桨啊

楼主,你帖子里的这个机轴距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帖子里的这个机轴距是多少

差不多180

网友:
4寸桨用2207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吧,1806应该够用了

网友:
2207用3寸???人才,试一下2寸桨嘛

网友:
对比5寸没啥优势啊,不如5寸6s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