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ab救机模块,发现问题来了。求救

楼主(2019-01-09):
今天从买家网站下载了ab说明和程序。看了好几遍,然后安装.....
现在的问题是:
1、总是联机不成功,那个联机指示灯总是红色的,开串口关串口扫描串口都没用。我的系统是win7+64位是不是系统不对。
2、根据说明把自稳和救机开关设置在7和8通道上,设置8通道开关没问题,唯独7通道设置完毫无反应。怎么打都不见7通道监视器有动作,遥控器是14sg。
求指点迷津。

网友:
7通也要设置指令

楼主:
8通道都指定好对应的开关了,就是7通道指定完开关拨着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8通道都指定好对应的开关了,就是7通道指定完开关拨着没反应。

留下联系方式   我加你 细聊

网友:
连串口那里有个bug

网友:
你要先打开串口,红灯没反应,再点关闭串口,等10秒,再打开串口,就能连上(期间usb线别拔)

网友B:
设置问题,欢迎加入ab救机qq群

网友:
这模块真的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联系方式   我加你 细聊

谢谢啦,7通道问题已经解决,原先的7通道是gov,所以被拒。现在改成闲杂通道aux7了,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问题,欢迎加入ab救机qq群

求群号,指点米宁

网友:
function里面的7通道 GOV 改成AUX2

网友:
qq直接搜索即可

楼主:
问题已经全部解决,联机失败的问题是ab模块附带的线有问题,换了一根手机线通信正常。可怜我连换了3台电脑!!!!就是没有怀疑商品问题

网友(2020-04-25):
引用 网友B:
设置问题,欢迎加入ab救机qq群

你好,我也是才买了一个白盒的ab模块,可以拉我进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