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船我这配置哪错了

楼主(2019-01-09):
大神们,帮我诊断一下原因,我的配置电机3660短卡动力拆下来的3650kv,好盈一狼120a电调,3s电池2200mah,25c,为什么跑起来老是要停顿,而且还要歇菜,害得我每次人与船同浴,求教各位了,有什么改进方案吗,谢谢

楼主:
电调改装过,加了水冷

网友A:
手抓着全油门先试试再下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抓着全油门先试试再下水啊。

你是说不下水,先试机是吗,我试过了,可以的,但只有一点点时间,我怕没水冷烧坏机器

网友:
感觉还是电调的问题,热保护了,车用电调还是不能用在船上的!

网友:
还有就是电池是否合适,觉得输出能力有点小。

网友:
放在水里试啊,手抓着船

网友:
低压保护了吧

网友:
电调热保护。

网友:
你有考虑过电池的感受吗···用的120A的电调,3650电机而且KV值又比较高···电池放电能力只有最大55A电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跑一圈回来电池发烫就说明电池不行···电调发烫就是电调保护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应该是电池或电调跟不上电机

网友:
应该是电调放电问题吧

网友:
确实是电池不给力,低压保护了。
这个KV值只能用2S的大容量锂电。

网友B:
1、电机KV高了点,2000多KV合适 2、既然电机KV高了,桨就换小一点,不知道你桨参数  3、重点:电池肯定不对。按你这配置,上4S电,3000左右容量,关键C数要35C以上。原来的3S2200   25C跑啥啊,只能油门点一下点一下跑。4、逛X宝,看卖家在卖的船的配置,尽量和卖家卖的船的配置一样 5、细节,看出轴角度,检查冷却水进出情况,压浪板、水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机KV高了点,2000多KV合适 2、既然电机KV高了,桨就换小一点,不知道你桨参数  3、重点:电池肯定 ...

嗯,感谢指教,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电池换大了那么电调与电机能吃的消吗,是不是也要换,我的浆是40mm二叶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令我茅塞顿开,那么我该怎么改呢,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感谢指教,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电池换大了那么电调与电机能吃的消吗,是不是也要换,我的浆是40mm二叶浆

这个桨肯定是太大了,34-35左右,电池3S,3000mah ,35C。差不多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