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一个充电器,最好中文的,求指点。

楼主(2019-01-10):
原先的海波龙0720duo充电器毛病多不想用了,想换一个充电器试试。前几天看了爱思特充电器印象不错,小巧漂亮,还是中文的。就是不知道质量咋样。
308看起来挺好,双路输出的,不知道是不是中文菜单,质量行不行。
现在有两个方案,
一,艾斯特 SC-620  500瓦买两个。400元一个

二,308买一个。1500元一个
各位大神推荐一下。有更好的建议也行.....

网友A:
hota  650pro    双路的。功率650W中文。挺好用的

网友:
推荐308,但308不是中文。

网友B:
钱多肯定能买到好东西

网友C:
icharge的质量没得说的。英文界面也很简单。isdt我也用过一个Q6很小巧,功率也够。
主要看你充什么电池。4S什么的没有必要3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ta  650pro    双路的。功率650W中文。挺好用的

这个hota  650瓦是单路功率还是总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hota  650瓦是单路功率还是总功率?

总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钱多肯定能买到好东西

钱多不一定就能买到好东西。我以前的海波龙 eos720i duo3 双路500瓦×2的,英文界面也就忍了,但是用起来太娇贵,故障率高。当年2500买的。
后来差点买PL8双路,现在看起来PL8不流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harge的质量没得说的。英文界面也很简单。isdt我也用过一个Q6很小巧,功率也够。
主要看你充什么电池。4 ...

目前最大电池6s52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最大电池6s5200mah。

308绝对不后悔

网友:
hoda  d6 pro 了解下。。

楼主:
艾斯特SC-620这款挺顺眼,有的商家说停产了?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eos720就行,0720是单路型号。海波龙是国内俗称,英文hyperion

谢谢,谨受教。

网友:
hota d6可以的,楼上几位都推荐了

网友D:
我从2013年开始用PL6,后来老是出故障就在2017年换了艾斯特T8+四坞并充板,艾斯特充电器的平衡速度很快。选充电器主要要看平时充啥电池,最大充6s的话充电电流30安的充电器就够用了。我的T8(最大充电30A)买来之后最大才用过20安,因为平时用不到那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2013年开始用PL6,后来老是出故障就在2017年换了艾斯特T8+四坞并充板,艾斯特充电器的平衡速度很快。选 ...

已经买了一个艾斯特q6。中文菜单,方便到是方便。就是没有电池类型存储功能,每次都充一样的电池还好说,要是电池不一样就要来回调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一个艾斯特q6。中文菜单,方便到是方便。就是没有电池类型存储功能,每次都充一样的电池还好说, ...

习惯就好了,无非调一下充电电流,艾斯特能自动识别电芯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