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pix直升机的3通道和8通道设置困扰,求助老司机指点

楼主(2019-01-10):
固定翼模式下Pix8通道混控到3通道,但油门设置为定速后,螺距行程也被油门行程限制了,不知为啥原因,如果油门曲线设置THR Mix INH 那么螺距行程就没问题,但是油门无法定速。请老司机指点

网友:
干嘛不用直升机模式    混控输入的来源是油门输出量 不是摇杆

楼主:
用直升机模式没这个问题吗?也要设置混控吧

网友A:
不需要设置直升机模式,所有的混控和曲线都可以在PIX里进行完成的。设置了直升机模式可能还会增加了自己对概念的理解难度。

对于楼主的问题,楼主首先要i领悟PIX和直升机的几个要点

1.目前主流的电动直升机是电调定速,既,设定一个油门值,然后电调去执行这个油门值的转速,所以在油门曲线里油门是一条平线。

2.PIX不控制直升机的油门,只控制螺距,对于油门,PIX只负责 锁定 和 放行 两个动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了这两点,楼主应该就能领悟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设置直升机模式,所有的混控和曲线都可以在PIX里进行完成的。设置了直升机模式可能还会增加了自己对 ...

你的意思是3通道只控制螺距,油门用一个二段开关控制,或用VR旋钮开关控制,反正油门是定速,怎么推螺距转速都不变。

网友B:
高级控可以指定3通道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控可以指定3通道是干啥的

我的控的FUTABA T10J 3通道不支持指定分配,只能用单独一个开关控制油门了,没办法混控跟3通道摇杆使用

网友C:
就是你理解的那样,指定一个二段开关来控制油门。设置混控反而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你理解的那样,指定一个二段开关来控制油门。设置混控反而是错误的

搞定了,直接用螺距曲线替代8通道油门,用3通道油门曲线替代螺距曲线,可以通过油门摇杆控制油门和螺距

网友:
没想到新出的t10j功能这么落后

网友A:
恭喜楼主,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祝早日爽飞

又遇到新问题了……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电调定速后,在自稳模式,大约推螺距到70%位置才可以悬停,切定高或GPS 模式,飞机立马不断升高,除非再下啦螺距到50%左右飞机才可以在定高或GPS 悬停住。螺距是默认设置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直接用螺距曲线替代8通道油门,用3通道油门曲线替代螺距曲线,可以通过油门摇杆控制油门和螺距

这样子更改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更改有效果吗

这样可以用3通道控制油门和螺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用3通道控制油门和螺距

能加个qq交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加个qq交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加个qq交流吗

已经调好了试飞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xMTI0MDU2NA==.html?sharekey=269ee09d0caa564c4deb2672e637d8516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祝早日爽飞

我的at9s也不能完成3通道和8通道的指定,混控无效果,是不是AT9S就没有这个功能啊,希望大神指点!(我是直升机模式)

网友:
我用AT9S可以飞,用4轴模式,油门用2段开关设定6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at9s也不能完成3通道和8通道的指定,混控无效果,是不是AT9S就没有这个功能啊,希望大神指点!(我是 ...

前面已经说了  不需要使用直升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