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内部出现怪声

楼主(2019-01-10):
电调在负载或不负载时内部都有嗤嗤的声音,正常吗?

楼主:
不会传视屏,好盈200的电调

网友A:
正常。现在的数码舵机很敏感的,电压高点就很会叫

网友B:
电调这种声音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在的数码舵机很敏感的,电压高点就很会叫

看错了,以为是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这种声音不正常吧。。

只能返厂了

网友:
应该是bec高频啸声,你仔细听下7008接收机也有这个声音

网友:
电调正常情况下应该只有风扇的声音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声?

像是高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