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持续寒冷,继续停车场练习X3

楼主(2019-01-10):
这天气真心不舍得把手暴露在寒冷的户外,停车场自带冬暖夏凉属性,地下二层还没什么车,也就成为了我日常练习的场所。
机器配置:
X3皮传
舵机:GDW斜盘+中舵锁尾
动力:超烫的1800KV+铂金50安V3储存定速模式
先来个普通模式50油门的。感觉手法大不如以前,X3也和250一样上下飘没法定高度了。

然后是3D模式70油门,感觉开3D后高度保持比普通模式好很多,定速后转速应该是一样的才对,不懂原理。

也希望高手们能指点一下手法或者是机器有什么不到位的。

楼主:
补充下,电池是格式1400,45C那款,3分钟下来是3.74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下,电池是格式1400,45C那款,3分钟下来是3.74左右

你这有问题,悬停才3分钟就3.74了    5分钟以上才正常

网友B:
地面尘土会把尾推滑套卡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尘土会把尾推滑套卡死的

没多少尘土的,物业每周会用水冲洗一次停车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有问题,悬停才3分钟就3.74了    5分钟以上才正常

这样的么?不过据说我这电机比较耗电,发热也比较大

网友C:
红色的灯是啥?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的灯是啥?bb响?

是的,第一次飞这几块电池,飞了一个电才想起来没放BB响,还好我都是定3分钟,后来就把BB响插上了

网友D:
这个电池我480飞3D都可以飞4分钟,70%油门定速,下来还有3.8左右。你的马达有问题吧?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我480飞3D都可以飞4分钟,70%油门定速,下来还有3.8左右。你的马达有问题吧?效率太低了。

这就很奇怪了,这马达据说还可以啊

网友E:
续航确实不给力
X3轴传,蝎子2520,6S 1200 ,73%油门,3D 也是3分半,降落后测22V,室外零度

网友F:
可以,不错,我马上搬家了,搬完也有地下二层停车场,到时候我也去那里飞

网友G:
我家小区也有地下停车场,不过不大敢在哪里飞,别太多了,也怕被保安赶,我一般都上楼顶天台飞,那里一般没其他人。话说我飞悬停5分钟还有3.8以上,我的是男爵1500,油门65%.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小区也有地下停车场,不过不大敢在哪里飞,别太多了,也怕被保安赶,我一般都上楼顶天台飞,那里一般没 ...

看小区吧,我这里二层几乎没车,保安也知道我在那块飞的,还建议我到墙旁边几个连着的车位飞,不过我怕那里有车经过。
看来我的X3耗电量是大了点,没钱上高端电机,看来也就这样凑合着了,3分钟也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不错,我马上搬家了,搬完也有地下二层停车场,到时候我也去那里飞

如果人和车不多的话可以哦,不冷,就算要注意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续航确实不给力
X3轴传,蝎子2520,6S 1200 ,73%油门,3D 也是3分半,降落后测22V,室外零度

看来我要找领导帮我物色个好点的电机了

网友H:
我的x3也是三分钟半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x3也是三分钟半时间

这个电机按理说不会那么差才对。会不会是齿比问题呢?这台机我唯一不清楚的就算电机齿是多少T的,难道太高了?

网友:
地下室飞这声音气势震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