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安装在尾部好还是底部好?

楼主(2019-01-10):
如题
螺旋桨直径80mm
安装尾部担心螺旋桨吃水不够
安装底部担心效率降低

网友A:
一加速后面就沉水里了,效率理论上应该高些吧

网友B:
当然是尾部,高速都是这样配置,因为可以用大直径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加速后面就沉水里了,效率理论上应该高些吧

明白了,我安尾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尾部,高速都是这样配置,因为可以用大直径将

问题是螺旋桨如果没有全浸在水里拉力就会大打折扣,我要的是拉力

楼主:
我要安装两个电机的哦

网友C:
用的是全浸桨还是半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全浸桨还是半浸桨?

全浸

网友D:
哎,看你折腾了几天。确实已经有朋友给答案了。 你可能还要重买东西。  有刷电机550*2个或者775*2个,一拖二有刷电调,对应三叶全浸小桨。

网友:
建议你在论坛搜拖船文章,是你正在需要的动力。  还有一个推荐就是风动船,但是推力没这么大

网友:
搞吧,有得搞。 螺旋桨 80mm 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看你折腾了几天。确实已经有朋友给答案了。 你可能还要重买东西。  有刷电机550*2个或者775*2个,一拖 ...

895电机不是力更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螺旋桨如果没有全浸在水里拉力就会大打折扣,我要的是拉力

你会发现高速艇用半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会发现高速艇用半浸浆

能全浸吗?不跑高速的

网友E:
80MM的桨要全浸得多大电机能带动  汽油船的没没有用这么大的啊  78都是最大了  扭矩太大 转速上不来   75 70的都可以了 或者67的   80做半浸都太大了 做全浸就是根本不能用  电机都憋坏了    你这个船应该做半浸的  桨要重新买小的 46的都已经够用了  不知道你船壳多长   放船底的话就要更小的桨 但你这个船可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MM的桨要全浸得多大电机能带动  汽油船的没没有用这么大的啊  78都是最大了  扭矩太大 转速上不来   75 7 ...

80mm只是计划,80mm不行就60mm,60mm 不行就55mm。关键得全浸,不然没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MM的桨要全浸得多大电机能带动  汽油船的没没有用这么大的啊  78都是最大了  扭矩太大 转速上不来   75 7 ...

船壳一米2

网友E:
1米儿玩电船太奢侈了  这么大的船都用油动力了  电池买买不起啊  烧油的还省点钱   桨用80的也大 一般都78  75  70的都可以 具体多大要看什么动力了  你这个壳子不是V挺   不桨不能放船底  要放船尾底部

网友:
全浸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米儿玩电船太奢侈了  这么大的船都用油动力了  电池买买不起啊  烧油的还省点钱   桨用80的也大 一般都78  ...

在尾部放两个桨可以吗?

网友E:
这个船体也就装一个桨  就不是装俩的船壳  这个船你是要玩速度还是拖网  要是速度就要用无刷电机  要是拖网的话看你怎么托  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要是单靠他直接拖网 估计啥动力都费劲 必定他是模型  要是托跟绳子到对岸的话  一个电机也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船体也就装一个桨  就不是装俩的船壳  这个船你是要玩速度还是拖网  要是速度就要用无刷电机  要是拖网 ...

开始做了,装的两个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