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16000电芯需要什么样的电烙铁

楼主(2019-01-10):
准备把家里的几块格氏6s 16000mah电池从新配对一下电芯  我用的是936烙铁  4.0马蹄头和7mm小刀头都无法焊接下来极耳  个人感觉16000的电芯耳朵太宽了  并不是烙铁头温度不够  耳朵太宽  烙铁头太窄无法全部把焊锡融掉  请问要购买什么样的烙铁或者是焊头才能搞定

网友A:
木头把的

网友B:
150W以上的,正常来说150W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W以上的,正常来说150W就够

推荐一款 还有推荐个烙铁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款 还有推荐个烙铁头

淘宝上搜150W 200W烙铁。随便选个离自己城市近的地方发货,这种烙铁又没啥大讲究,就是温度高些,功率大些,正常三四十块钱一把

网友:
主要要功率大的,接触面积要大一点。小功率的加热不够快,焊接面积大,散热快,达不到温度。

网友:
两个电烙铁就行

网友:
我买了个重贵的电烙铁,比936重两倍还多,温度开到400度就可以。个人感觉要头大温度高的才行

网友:
温度高是一回事,回温快才重要,不然烙铁头的温度到了,一碰上极耳又给降温了,回温慢,就更化不开了

网友:
五金店买一把200W的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防风打火机试试

网友:
功率大一些的烙铁,关键是烙铁头要够大,紫铜的老式烙铁头比较好用

楼主:
16000电芯耳朵太宽了  哪种烙铁头能达到那么宽啊

网友:
应该用大功率电烙铁,头特别粗的那种。我用100w的焊接10ah电芯效果很满意。

网友:
有的标称50w的烫不开接头,有的45w就烫开,买到水货也是原因。

网友:
焊台吧,和那种电阻丝的原理好像不一样,焊台回温很快

网友:
一般的烙铁应该都没问题啊

网友:
黄花200W,尖头,可调温,搞了几十组当初被936气的要死

网友:
要用大块头的,烙铁头够大,储存热量就多,不会因为瞬间接触就失温了,大概要120W 或以上的大烙铁才行了,

网友:
黄花不错,头搞马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