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定速

楼主(2019-01-10):
直升机定速是什么意思?定速和不定速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定速=固定速度

网友:
挖槽用160a不知道定速是什么

网友:
不定速也能飞 油门保持住百分之65最右  但是打螺距会掉转速   开启定速后  大螺距后掉转速会减少

网友:
你用电脑或电调卡设好定速 然后遥控器上油门设成一条直线 我的模式1是75%直线 模式2是83%直线 然后电调就自己去补偿转速了 你做大螺距他就加转速,
螺距小了他就减  反正让你恒定在一定的转速上 飞机恒定转速 飞的舒服

网友:
定速是大螺距加扭矩小螺距减小扭矩吧?转速不是恒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