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GT8电池批量充电

楼主(2019-01-10):
1次6个,设2A电流,20多分钟充满。买了个A9的并充版,焊了2根线接上。

楼主:
上面还有根线,2根延长线改的,一场并充2个。

网友A:
楼主能说明一下怎么改的吗

网友:
楼主既然图都发了何不发个改造教程跟大家分享一下,造福飞友。

网友:
关键是要充电器能提供大电流才行!否则,B6之类的烧了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明一下怎么改的吗

就是A9的小并充,黑的负极,最远端的红色正极,焊2根线接Q6的那2根充电线,正负别弄错,平衡线不动。

不过这样只能充3个或者6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A9的小并充,黑的负极,最远端的红色正极,焊2根线接Q6的那2根充电线,正负别弄错,平衡线不动。

...

然后充电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插平衡端子不用插电源线了  对吗

楼主:
这个GT8的电池,本来就没有充电线,只有平衡线。如果是别的电池,是可以只插平衡线。只要最终组成6S就行。

网友(2019-04-06):
请问楼主电源线怎么接的没看明白呢

网友:
看你的照片是a6并充板

网友:
并充不安全,一次3颗足矣,如何充电器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