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被桨打成这样还能用吗?

楼主(2019-01-10):
有点不敢用了。还能行吗?

网友:
仅仅是热缩管破了吗,那就没事的

网友:
不漏液就没事,漏液的话就废了

网友:
密封已经破裂了,电池废了

网友:
你看那个锡纸壳如果被打开了就废了。。。那个必须是密封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一下那个电池的锡纸漏了吗,如果电池的锡纸漏了应该有一点那种工业的香味。如果没有包上纤维胶带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看起来问题不大,漏了会有味道的,打点热熔胶包上胶带继续飞

网友:
没漏气就没事 淘宝买点热缩膜所以下就OK  漏气了赶紧扔掉 免得着火

网友:
测量一下电压,放一下电再充电试试,如果充放电正常,包一下应该可以正常使用。注意不要再受外伤

网友:
只要是热缩膜破了就还能用,电池本体破了建议换新的为好

网友:
密封皮破了就完蛋了,不安全

网友:
只要不漏液体就没事

网友:
不漏液就没事

网友:
电解液有点像青苹果的味道,闻到味了就别用了

网友:
报废了,基本没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
今天早晨我也炸了一块,中间两片和你的一样,果断拆掉扔了,放家里随时可能起火,安全隐患。

网友:
电池不要修,疑似损坏就扔。电池要放密封的电包箱内存储

网友A:
没漏夜就可以用

网友B:
建议扔!但要注意环保

网友C:
电芯的皮破了就不要用了吧,安全第一

网友D(2020-03-08):
电池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