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 pix定高悬停油门

楼主(2019-01-11):
直升机平时就在70%左右悬停。到时定高只能在50%.,请问这个在pix里面怎么调法?

网友:
乐迪飞直机感觉怎样?
3D稳吗?

楼主:
额,看来要自己探索的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电调定速后,在自稳模式,大约推螺距到70%位置才可以悬停,切定高或GPS 模式,飞机立马不断升高,除非再下啦螺距到50%左右飞机才可以在定高或GPS 悬停住。螺距是默认设置值。

网友:
调螺距曲线或者,调油门死区值

网友A(2020-08-11):
您好楼主 您的油门问题解决了嘛?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了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楼主 您的油门问题解决了嘛?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了 谢谢啦

th dz 调调

网友A:
油门死区吗?我的自稳悬停油门有点高啊 七十多才能停住 有没有调自稳油门中立点的参数啊大神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死区吗?我的自稳悬停油门有点高啊 七十多才能停住 有没有调自稳油门中立点的参数啊大神  谢谢啦

要在遥控器上下功夫了,还有螺距曲线看看呢。保证中点在5度左右,转速也够,死区在270左右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在遥控器上下功夫了,还有螺距曲线看看呢。保证中点在5度左右,转速也够,死区在270左右试试

好的 谢谢大神啦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