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9-01-11):
自己改造了一架类似翼龙造型的飞机。不加油门滑翔的时候头往下慢慢降,说明重心对。百分之30油门时飞机平飞,可是油门加大后飞机会自动爬升,请教大家是马达的推力线的问题吗?我装的时候马达有点向下斜,要怎样处理才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谢谢大家

网友A:
可能头有点轻~~~~~~~~~~
马达有点向下斜了还会这样?照理不会啊

网友B:
设个混控也可以解决

网友C:
电机朝后安装,不用做斜拉。你这个飞机头轻,机头加配重或者增加电池容量

网友D:
没法解决吧,30%平飞,大油门推力大了,升力大了,肯定上升。假如说头轻,加重头,那么30%就肯定不能平飞了。

网友E(2019-02-12):
可以重心重新调,往前调试试

网友F:
头轻做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