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模块无线转接模拟器

楼主(2019-01-11):
都知道模拟器输出 PPM,  其实也可以看作一种开关信号,可以用 廉价433 转发
接收机端用 SYN480R模块

解决它的供电问题,把Data 那Pin 喂给模拟器加密狗

发射用F115模块

也是要解决供电问题,而后把遥控器PPM模拟口(音频口)输出喂给发射的 Data pin
(注意: 此发射模块不能5V 供电, 只能1S 或 3.3v 供电)

之前佩恩小控,设计有插F115的 口,并且用 HT7133把电压降到 3.3给F115供电

插上F115 如图(因为用户太少,后来取消了此接口)

(目前测试了几款遥控器都可用,但有人说 Futaba的不能用,很有可能是Futaba 输出电平和 F115不兼容)
使用视频

网友:
这个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2020-09-02):
请问那个模拟器USB和电脑中间的那个是什么

网友A:
我的是jrxg8
的控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jrxg8
的控可以用吗?

   就是 给模块 + - 供电  和 信号转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 给模块 + - 供电  和 信号转接

给模块供电理解了,信号转换想了解一下,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B:
我之前直接用红外管试了试,还行可能我用的红外管功率比较小,距离不能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直接用红外管试了试,还行可能我用的红外管功率比较小,距离不能远

好创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 给模块 + - 供电  和 信号转接

或者可否卖一套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可否卖一套给我

没有,你自己按介绍的买模块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你自己按介绍的买模块做呀

那USB和遥控这两部分的信号转换要买什么配件,可以告知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USB和遥控这两部分的信号转换要买什么配件,可以告知一下吗?

usb 买 “接收机转飞行模拟器”
遥控器那部分,你可自己买音频线拨开,再增加个1S 锂电. ( 锂电 和 音频线 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 买 “接收机转飞行模拟器”
遥控器那部分,你可自己买音频线拨开,再增加个1S 锂电. ( 锂电 和 音 ...

明白了,太感谢了

网友(2023-06-02):
买回来要写什么数据吗?还是直接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