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 爆改

楼主(2019-01-11):
继续发个贴,这个控是入门神器啊,便宜,但信号不太好,于是……改!!!,拆掉遥控器天线,更换成SMA头,开个两个孔方便天线。后来又觉得不成,还得加个放大器,于是,网上找个模块买,接线,再接个开关,于是~OK了。折腾君。飞没飞几次,但折腾必须的~

网友A:
看上去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不错。

谢谢~实际使用确实距离远两倍以上~

网友:
这是改了9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哦

谢谢~新手刚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叉啊

新手~新手~看控就知道了~

网友D:
换得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得什么模块?

淘宝买了一块对应频率的普通放大模块。这个控打算出了~换了x9d~

网友E:
天线是2.4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是2.4g?

嗯,2.4

网友F:
新人只推荐天7,从十年前刚入模就深有体会:富斯和乐迪都是失控一级棒的神控

网友G:
我看楼主是串连天线 ,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人只推荐天7,从十年前刚入模就深有体会:富斯和乐迪都是失控一级棒的神控

嗯,改了后,失控概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楼主是串连天线 ,高人

天线比控值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换了个天线,啥都没改

加了模块,没有照相,但可以看到多了开关,是可以手动打开功放

网友I:
这改的有点问题,别人是双向的,你拿个单向放大器。晕
其实换个个功率大点的模块就行了,不过就是麻烦。发射接收都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改的有点问题,别人是双向的,你拿个单向放大器。晕
其实换个个功率大点的模块就行了,不过就是麻烦。发 ...

接收是那个a8没回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楼主是串连天线 ,高人

网友J:
楼主好手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手艺啊

谢谢,新手一枚,请教老人改的~

网友K:
双天线双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双天线双接受????

查了一下,好像两根天线没区别,用的时候一根横向一根纵向,实际效果确实翻倍。我的接收机不带回传功能。

网友L(2019-06-04):
你好,为什么我的富斯i6不能保存我的设置,我想设置舵机反向,是要退出了设置界面,刚才的设置就丢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好,为什么我的富斯i6不能保存我的设置,我想设置舵机反向,是要退出了设置界面,刚才的设置就丢失了

长按cancel

网友:
你没上高频头,却上了一个915的天线,这。。。。

网友(2020-01-29):
同款I6做等收藏

网友:
楼主,求教,我直接换两根2.4g,10dbi的鞭状天线,别的不做改动行吗?

网友:
同是i6新手村

网友(2020-03-02):
原装天线大家实测多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