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个机架,玩玩冷门的4寸机

楼主(2019-01-11):
4寸机在我刚入门的时候还是有部分人玩的,现在几乎就像灭绝了一样,于是有了组台4寸机的想法。上淘宝搜了4寸机架,但可选的太少了,而且外观实在不喜欢,所以只能自己画了...
开搞!
机架外观的灵感来自于手头里的一台3寸机,非常简单轻盈结实,很喜欢这样的设计

于是画了第一版

第一版出来之后发现有严重的毛病,就是侧板固定摄像头的位置太靠后,荧幕左右两边挡住了摄像头视角,飞起来非常难受。并且因为摄像头太靠后,飞塔也不得不后移,导致机架后部分空间非常拥挤。

之后做了小修改,有了第二版

第二版解决了第一版的问题,侧板也做了点减轻,电机座也改成四爪形,不是之前的圆形。

接下来说说机体配置:
飞塔:iFlight SucceX F4 35A 三层塔含图传
摄像头:CADDX MICRO F2
接收机:华科尔sbus
图传天线:foxeer棒棒糖天线 UFL头
电机:致盈1506
桨:乾丰4052
电池:格式/花牌4s 850mah

装机过程:

首先固定好电机,比较爱惜电机的话可以装上电机保护座,不过会重几克。

拆封设备包装盒,翼飞这个三层飞塔做工不错,配带了所有需要的连接线和电源线还有一颗电容,还支持6s,了解过的都知道。蜗牛f2,不算很好也不会很差,轻盈小巧,这个尺寸的摄像头里非常便宜的一款。

XT60焊好硅胶线包好热缩管
在电调反面正负极上锡后再焊上xt60电源线,焊点尽量圆润饱满,为了好看。

电调装底板上并给焊点上锡,接收机藏电调底下。

电机线比好长度后剪短,线头剥掉1~2mm的包线皮并上锡,全部剥皮再逐个焊到焊点上,焊点也是尽量圆润饱满

黄黑红 摄像头连接线,5p端子头是摄像头自带的,3p端子头是翼飞飞塔的,比好所需要的长度,都剪短后 黄对黄 红对红 黑对黑,焊好后包上热缩管备用。
白红黑 接收机连接线,做法同摄像头线。

接收机接飞控上,摄像头装上侧板,用连接线接上飞控。扎带固定棒棒糖天线,绑两根扎带在尼龙柱上,接收机天线用热缩管包在两根扎带上。

最后上螺母螺丝固定好侧板。

献上俯视图和底视图,和用1806的同机架机拍个照。

至此,装机完成!在电调地面站设置好电机转向,飞控地面站设置各种参数,正x机架调pid就是方便,两三电就能调好。调电机转向和设置飞控在论坛里都有教程,个人懂的也不多,就不多说了。4寸机的手感比5寸轻盈多了,续航也并不差,慢速飞可以8~10分钟,很满意这样的续航,大爱~

网友A:
一套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niubil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套成本多少?

1000左右哦

网友C:
您好,我也想学习一下画机架,能请您指点一下吗,比如看哪方面的书籍,怎么进行学习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想学习一下画机架,能请您指点一下吗,比如看哪方面的书籍,怎么进行学习等,谢谢

我是用cad画的,cad很简单的,可以先从简单的平面图开始着手

网友D:
不知道要设计成你这样2.3寸的空机架多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cad画的,cad很简单的,可以先从简单的平面图开始着手

请问这是CAD的三维模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CAD的三维模式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要设计成你这样2.3寸的空机架多重?

应该和市面上的差不多吧

网友E:
哈哈,都是强迫症走线

网友F:
特厉害,做的真棒

网友G:
卤煮啥电机?俺是在做2306的4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卤煮啥电机?俺是在做2306的4寸…

1506和180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都是强迫症走线

哈哈,这样简洁又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特厉害,做的真棒

哈哈,过奖

网友:
这个侧板的固定方式感觉不稳啊,就两颗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