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没有用d10的模友

楼主(2019-01-11):
舵机速度在哪里调,转太快了,襟翼舵机想转慢一点

网友A:
D10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可以去买个慢速器

网友:
设曲线啊

网友B:
换舵机,D10没这功能。

网友:
刷固件,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0没有这个功能

至少刷deviation5.0固件后有这个功能

网友:
D10刷机后有这个功能,混控里选延迟就行,用来慢放襟翼非常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舵机,D10没这功能。

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买个慢速器

神器啊,感谢

网友(2019-05-09):
刷固件吧,刷了固件D10从屌丝控一下就升级成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