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舵机升降舵安装调平

楼主(2019-01-11):
以前安装舵两边怎么都调不一致,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可以完全把两边的升降舵调一样。升降舵用一个舵机的不用考虑此方法。

网友:
我也在想升降两个钢丝怎么用一个舵机控制

网友A:
这方法不是最常用的找平方法吗   不稀奇啊

网友:
不错不错,新手的福音

网友:
简单实用好方法

网友:
会有差动。又不美观。用Y型推拉杆不是很好吗?

网友:
用眼睛看就能调平,这个和调襟翼道理相同

网友:
不错不错,有点误差,但基本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不是最常用的找平方法吗   不稀奇啊

新奇的是 这個能当精華

网友:
AJ的机子??

网友:
侧过来,台灯下投影也可以

网友:
好方法,学习到了

网友B(2019-03-27):
不错,下次可以实践下,现在都是目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下次可以实践下,现在都是目测。。。

目测不行,左右调不了一致

网友:
还省一个舵机的费用

网友C(2019-04-27):
机尾巴的重量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尾巴的重量增加了。

不会,飞机原本就是设计的双舵机,这种方法能更好更简单的把两个升降舵调一致。

网友(2020-01-17):
舵角尺了解下

楼主:
我有,舵角尺也可以但是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效果,除非电子的。

网友D:
红外水平仪了解一下。

楼主:
这个也可以,但是麻烦要来回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水平仪了解一下。

这个也可以,但是麻烦要来回调水平仪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是目视,遥控器上把两个舵面微调,没那么精准。

网友:
平尾双舵机不一致,主要是以下三点造成:1.两个平尾舵角安装不垂直,2.连杆长度不致或两个舵机中立点不一致,3.两个舵机不同步(此种情况很少),如果把以上问题排除了,基本最高点和最低点一般会一致了,如果打舵过程中出现行程不一致,但最高点和最低点已调一致,则需要在控里调曲线,以一边舵机为标,单独调另一边舵机的exp曲线,这很需要耐性,得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