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目视飞,手动的基本可以对尾悬停

楼主(2019-01-11):
,想问问,下一步怎样练习?

网友:
fpv干就完了

网友:
下一步fpv呗

网友A:
对尾走正方形打圈

网友:
四面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尾走正方形打圈

好的,还是用目视吧

网友B:
手动悬停,厉害啊,怎么练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悬停,厉害啊,怎么练习的?

只是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C:
你这情况不用练目视了,可以上fp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情况不用练目视了,可以上fpv了!

只是对尾,如果是飞高到1.5米左右,想转向都不会转

网友D:
先模拟器练练吧,把转弯练练,直接上炸机很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模拟器练练吧,把转弯练练,直接上炸机很惨的

模拟器是liftoff第一个赛道?因为穿了很多次第一二个孔都穿不好,觉得没什么意思,就飞高,围着上面的方型飞。一在下面就怎么也不好转弯

网友E:
下一步,载眼镜fpv,然后……修机!再fpv……循环……
直到不循环!

网友F:
能手动悬停  已经掌握基本都操控要领  后面就要练习看屏幕或者戴视频眼镜飞行  从简单航线练习  通过航线飞行用油门来控制相对高度  一般都是抖油门手法  镜头角度逐步提高  开始一天捡机几十次很正常  这个过程很枯燥  但是是后期飞航线的关键基础技巧

网友G:
我也是手动目视飞行。 论坛里有个穿越机18 大法,前几式适合目视练习!有效减少坠机,很实用。但18大法很快就上 FPV 了。
我的练习过程是(全手动):
地面练习,
对尾悬停,
油门控高(跳跃),
四面悬停,
低空盘旋1(以自己为中心,这样便于观察修正飞机姿态,主要掌握转向技巧),
慢速飞正前方矩形航线(用来过度到下一个盘旋)
低空盘旋2 (以身体前方参照物为中心,这个相对难一点,我还飞不圆),
低空 水平8 字。
前不久进入空翻阶段,因为参数没有调整,电池太大,手法不够熟练,紧张坠机(只翻了几个空翻)。正在考虑训练方案。
目前就到这里,大约一个半月时间飞行  2000 分钟(四个电机轴承已经有异响了),前期损失 3对浆(主要是周围有树,不够开阔),空翻坠机损失 1个电机,一个电调,一个机臂,一块电池(格式电池质量真不错,铝板刺穿,电芯外皮破损能看到电池内部,居然没爆燃,不过不能再用了,很危险)。
F3 飞控,好赢 30安电调,朗宇1806 电机 2500 KV , 格式4S 3300   锂电,自制机架(220 轴距 ,40 元)。  改装华科尔 D7E 控,sbus 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对尾,如果是飞高到1.5米左右,想转向都不会转

我也是啊,不过我飞高了飞远了是参照尾灯来确定飞机姿态的!所以没必要练目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手动悬停  已经掌握基本都操控要领  后面就要练习看屏幕或者戴视频眼镜飞行  从简单航线练习  通过航线飞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手动目视飞行。 论坛里有个穿越机18 大法,前几式适合目视练习!有效减少坠机,很实用。但18大法很快 ...

好的,我慢慢来,,模拟器我也在练,但,真机差得太远了,模拟器可以飞高飞方型,但小兔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想玩模拟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慢慢来,,模拟器我也在练,但,真机差得太远了,模拟器可以飞高飞方型,但小兔机,完全不一样, ...

参考一下,前几式很有用。避免不必要的炸机!

十八式穿越大法——从零到神 穿越机飞行不二教程 超牛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2119&fromuid=342786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一下,前几式很有用。避免不必要的炸机!

谢谢,超有用

网友:
目视就到这里吧…赶紧fpv

楼主(2019-03-10):
引用 网友F:
能手动悬停  已经掌握基本都操控要领  后面就要练习看屏幕或者戴视频眼镜飞行  从简单航线练习  通过航线飞 ...

想问问,新手一般要不要调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手动目视飞行。 论坛里有个穿越机18 大法,前几式适合目视练习!有效减少坠机,很实用。但18大法很快 ...

油门曲线有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一步,载眼镜fpv,然后……修机!再fpv……循环……
直到不循环!

不循环是退模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有调吗?

我没调油门曲线,只调了摇杆曲线和最大滚转角速度!另外也没开 air 模式。完全靠手动! 最近在练习空翻。

网友:
airmode也是手动,强烈建议开着飞,尤其是花式飞行

网友:
嗯哼。下一步对头悬停,然后四面悬停,八字,倒飞,倒飞四面悬停,倒飞八字。

网友:
穿越机根本不用练什么四面悬停,都是扯蛋!对尾悬停练好就直接上mpv飞,找戴眼镜飞的空间感。

网友G:
怎么样了?汇报一下。
我的参数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样了?汇报一下。
我的参数设置。

一看就是大神,Rate调的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收藏慢慢看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