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做主轴轴向窜动太大

楼主(2019-01-12):
买了上面那个电机,还有正弦波控制器,结果到手后用手按电机轴,直接能按下去1mm,心想这下完了,
有谁用过这个电机吗?想拆开改下,看能不能解决掉这1mm窜动。
难道用的轴承就是这样?因为我丝杆支撑的nsk688轴承也是这样,轴承内外套松。

网友:
换成无动力主轴吧。

楼主:
配套电源,控制器,夹头都买了,还是先研究下吧

网友A:
后盖打开里面有个波纹垫圈是有弹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打开里面有个波纹垫圈是有弹性的

确实用手按有弹性,换成无弹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用手按有弹性,换成无弹性的?

后盖轴承是浮动安装的加波纹垫圈就是预紧轴向力防止转子轴向窜动,如果轴承抱的太死转起来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轴承是浮动安装的加波纹垫圈就是预紧轴向力防止转子轴向窜动,如果轴承抱的太死转起来会发热

这么说,要是做雕刻机主轴,有点不合适了,或者在后盖外加个小推力轴承,顶住电机轴,尾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要是做雕刻机主轴,有点不合适了,或者在后盖外加个小推力轴承,顶住电机轴,尾部

作动力没问题啊,可以装皮带轮传动,直连主轴需要单独给铣削主轴配置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动力没问题啊,可以装皮带轮传动,直连主轴需要单独给铣削主轴配置轴承

如果当时想用无动力主轴,就不买这个电机了,应该买那种扭矩大的,感觉这个会影响打孔深度,试试少量切削,看看效果吧,太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当时想用无动力主轴,就不买这个电机了,应该买那种扭矩大的,感觉这个会影响打孔深度,试试少量切削 ...

电主轴也不是在转子上安装夹头,刀柄和转子是两套轴承布局只不过在一条轴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主轴也不是在转子上安装夹头,刀柄和转子是两套轴承布局只不过在一条轴线上

原来是这样,如果效果不好,再加无动力主轴,有人直接用er延长杆,还能节省点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主轴也不是在转子上安装夹头,刀柄和转子是两套轴承布局只不过在一条轴线上

这样下来成本要超一个小功率的电主轴了,也比较郁闷啊

网友:
拆开看看。这样的毛病好解决。

网友B:
这样的毛病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毛病好解决。

嗯,先去机米螺丝看看

楼主:
拆开了,直接就拔下来了,但有个机米螺丝滑丝了
里面有个预紧弹簧,但太软了
买点铜垫片,套上去,消除窜动
因为轴不是太长,发热时应该不会伸长0.1毫米级别吧

楼主:
轴承内套和轴居然是松的,这样能有精度??

网友:
你把弹簧垫片放在前端 不就得了, 这样它就一直顶着尾端了。

网友C:
这电机轴承设计就不是承受轴向力的,你应当加推力轴承,这样才能当钻铣床电主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轴承设计就不是承受轴向力的,你应当加推力轴承,这样才能当钻铣床电主轴用

一个推力轴承最薄也要4mm,这里面空间也不够,反正非很高精度的轴承也不贵

网友D:
你说的是这个电机轴窜动是减速器输出端吧?动力端窜动一般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这个电机轴窜动是减速器输出端吧?动力端窜动一般不影响使用。

就单单这个电机,打算直接做主轴连夹杆的,目前等待垫片和推力轴承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单单这个电机,打算直接做主轴连夹杆的,目前等待垫片和推力轴承到货

考虑好推力轴承的安装空间和固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