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找不到配件了

楼主(2019-01-12):
买不到x4的传动轴了,问了宝里专卖铝管,但公差有0.1豪米,没法了。

网友:
看看碳管。xx的铝和不锈钢都是K型,不是大1就是小1

楼主:
碳管轴会不会拧碎掉

网友:
0.1mm勉强吧。两头用插销

网友A:
x5改短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改短很容易

明白了,仅是长度有别。

网友B:
0.1毫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只有0.1mm???  那不是很好解决

网友:
尾轴还是原装比较可靠,位置不直震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毫米,应该没问题

主要是要套轴承,铝管大了用纱布搓?小了缠胶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0.1mm???  那不是很好解决

主要是要套轴承,铝管大了用纱布搓?小了缠胶布?

网友(2020-02-10):
差0.1mm应该可以用

网友:
粘一圈502或者环氧树脂,然后转动过程中打磨,0.1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