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宝马原装水泵,无刷电机,如何让它转?

楼主(2019-01-12):
原装宝马车上拆下来的,里面线很粗,如何让它转?

网友:
连线  通电

网友A:
图片太少了,不够详细,你只拍了电机底部电路部分,下面的没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少了,不够详细,你只拍了电机底部电路部分,下面的没拍

楼主:
拆开里面,线很粗,有6捆线

网友B:
这是那款上配的来着?3系?换一个新的好像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那款上配的来着?3系?换一个新的好像2W

5系的。自己买3千多一个,不知道功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那款上配的来着?3系?换一个新的好像2W

上4s店换一个,价格肯定上万了

网友C:
楼主打算用来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打算用来干嘛呢?

做船用电机

网友:
看图右边的接线处就跟无刷电机一样,有3个点,这里不知道直接接电调能不能用

网友:
如果是ecu一体的,要发信号给它才会转,而且报文的id和每一位的定义你知道才有可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