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天8遥控,通道不在中点怎么破

楼主(2019-01-12):
大神解答

网友:
念个咒语它就在中间了

网友A:
打辅助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辅助微调

在哪里?

网友B:
菜单有辅助微调啊,天地飞的系统应该说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有辅助微调啊,天地飞的系统应该说是很简单的

飞机回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里?

菜单里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里应该有吧

飞机不回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不回飘吗

全部在1500就不会动,如果动了可能是改了中点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回翻的

怎么会翻呢,打辅助微调就是为了中点归中啊

网友:
最好方法,換個遙控器

网友:
网上有视频可以找找

网友:
中立点微调控里面应该有吧!

网友:
想问这是什么软件,怎么看通道在不在中点

网友C:
是设置的问题还是机子的问题

楼主(2019-03-25):
引用 网友C:
是设置的问题还是机子的问题

解决了,辅助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