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人员自制雕刻机

楼主(2019-01-12):
开始用电磨给儿子做木质火车轨道,只能做直轨,弯轨没法做,手推很难做弧形,还比较危险,不知从哪得知了有cnc这么个东西,后来一搜,发现大家都在做,于是一发热,便开始了diy之路,做一个工作幅面为A4纸大小的。

铝型材,为节省成本选择了欧标3030,结果一算需要7米,
X光轴20长480
Y光轴20长500
Z光轴12长200
0.6n 42步进电机,1.7A

2mm导程T8丝杆,后来发现太细,到手还是弯的

后来发现有点畸形了,主要是由于全铝型材机架,没有使用铝板加工件,考虑到如果按照常规方法安装,X轴不必这么长,但这样会造成主轴中心距离X轴非常远,这样会放大Z轴与X轴之间的活动间隙。

于是把Z轴用卧式光轴座,
同时X轴也做卧式,减少立柱侧向受力。
但后来发现,立柱计算短了,比较郁闷。

先组装个半成品给立柱和Z轴顶板打孔,最开始是全铝型材不打孔方案,后来发现这样主轴中心距离立柱有200了。

做个大炮,用来打孔

安装Y轴面板,两个15180铝型材合并一起

上面用双螺母加10光轴座消回差,后来发现步进电机+刚性联轴器+螺母1+螺母2+688支撑轴承,这样一串下来,做到同心太难了。目前只能先把尾部支撑轴承松开了,这样转动顺畅点,但仍然比一个螺母阻力大多了。

这种单排孔滑块,找了很久才从某宝找了,双排孔的孔距和铝型材怎么都不合适

开始组合,左边的支撑还没装上
结果突然发现Z轴和Y轴步进电机轴向窜动,大约2mm
看来还需要轴承定位夹(这样丝杆尾部轴承就需要固定,同心度太难控制),或者用推力轴承卡在联轴器和电机座之间。
买了这个电机,还没通电

双螺母硬消回差,这个回头还得改改

接上主轴,36v3a电源,350w正弦波电动车控制器,电机居然不转,电源指示灯也不亮,难道直接烧了?
最新进展

还差固定主轴,主轴挂板与螺母座也是临时接的,以后再改吧,拆装太繁琐了,或者Z轴直接单螺母了。
电机终于转了,烧了一个霍尔,还好这控制器没霍尔也能用
但震动太大了,感觉要凉啊

网友A:
在学校里用1500块做过一台。最后勉强雕刻木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学校里用1500块做过一台。最后勉强雕刻木头。哈哈

我还想着能铣铝呢

网友B:
用梅花联轴器啊,怎么能用刚性联轴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梅花联轴器啊,怎么能用刚性联轴器呢

用刚性可以省一个丝杆支撑轴承和座,而且这个T8丝杆和688轴承间隙太大,套上去还能滑动,这样固定又是个问题,因为在其他地方看到人说锌合金丝杆轴承和座间隙大,建议用16光轴座+688轴承

网友:
主轴要换成修边机

网友C:
零件成本大约是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成本大约是多少银子

不算主轴,10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着能铣铝呢

这种铝型材做雕刻机,铣铝就别想了,铣木头都只能用2-3mm刀慢慢铣,否则没精度

网友D:
业余条件下很难达到各支撑点所需的加工和装配精度。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业余条件下很难达到各支撑点所需的加工和装配精度。不容易啊!

是啊,有句话说的很好,要想做个小雕刻机,首先要有个大雕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有句话说的很好,要想做个小雕刻机,首先要有个大雕刻机。

只要有毅力,办法会比困难多。期待你的成功!

楼主:
突然想到了铸铝机架,不知道强度比起大家用的15mm铝板怎样,这个应该比较好实现,家里天然气就可以熔化铝,然后浇筑成铝块,再铣平。
小时候在煤火上用八宝粥罐也熔化过铝,毕竟去废品站收铝也便宜。
可以做厚重点,就是不知道强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了铸铝机架,不知道强度比起大家用的15mm铝板怎样,这个应该比较好实现,家里天然气就可以熔化铝, ...

能铸你尽管铸,

厚度上去了 绝对强到啃钢

网友:
只要有毅力,办法会比困难多。期待你的成功!

楼主:
波珠螺丝加T型丝杆,以后实验下,代替昂贵的滚珠丝杆

网友:
话说,建议楼主在家玩吧,主要考虑一个安静。水冷主轴真的是必须的。吵到邻居就没法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珠螺丝加T型丝杆,以后实验下,代替昂贵的滚珠丝杆

没有这个必要吧,这样还有精度可言?
实际上现在滚珠丝杆很便宜了啊,在我看来,你买的想那些东西花了1000元,应该包含滚珠丝杆了,甚至还可以包括步进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