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问题SD卡怎么格式

楼主(2019-01-12):
原来14SG用的SD卡,插到18SZ上,开控,显示转换模式,转换好后。18SZ控识别不了这个SD卡,显示容量为0.把卡拿到电脑上格式了一下,1G的卡只剩480M左右。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18SZ怎么格式化这个SD卡?怎么能识别这个SD卡?是不是这个卡原来被14SG格式化后,和18有冲突?

网友A:
用18SZ再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
不是卡坏了吧

网友B:
换个好点的卡吧,正版的金士顿16g才50块呢实测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点的卡吧,正版的金士顿16g才50块呢实测能用

^_^。是的,换张卡就能用。关键以前的1G卡被14SG格式化后,怎么18就用不了?我还是想把老卡恢复到出厂状态,用Win的DiskGenius对U盘删分区格式化都没用,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8SZ再格式化就好了!

18怎么格式化?

网友:
遥控器好像不支持大内存的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