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电池放电神器!

楼主(2019-01-12):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充好大疆电池准备去放,各种原因去不去成了,大家都知道,锂电过冲过放及满电长时间存放是大忌,平时玩航模总是随用随充随放,大疆御2电池居然设置成10天才开始放电,还是高压锂电,这简直是谋杀电池!没办法只能找个地方悬停放电,这又会影响无人机寿命。于是想了个办法放电。
    就是下面这些东西,一个御2电池转接头18元,一个24v250w灯泡5元,一个灯泡插头0.8元,一个微型电压表3元(可以不要),焊到一起就行了。算了一下,满电放完放电时间约32分钟,和飞行时间相同,2c放电应该没问题,完美。使用时满电放15分钟左右,放到电池第三个灯刚灭正好,电压表显示14.6v,回弹一下刚好15.6v,单节3.9v。接电压表的话要用万用表校正一下。这下再也不用担心放电问题了。

网友A:
大疆电池有自放电功能,搞这个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
其他电池好像都是3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电池有自放电功能,搞这个没什么意义吧

要十天后才开始放电。

楼主:
航模电池用这个放电,最大1200w,需要多少w就插几个灯泡,bb响调到3.7v,基本5-10分钟放一个电池。6S电池要通过充电器放电。

网友B:
悄悄地问一句,可以通过给手机充电来放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悄悄地问一句,可以通过给手机充电来放电呢?

可以啊。
不过,一次放3块电池,有那么多手机吗?

网友C:
楼主你不知道app里可以设置电池开始自放电的时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不知道app里可以设置电池开始自放电的时间的吗?

御1代可以自己设置1-10天后放电,御2把这个功能取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御1代可以自己设置1-10天后放电,御2把这个功能取消了。

背后的目的比较好理解,话说我锂电池不飞的话,让我充满电放一天都难受,太容易怀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不知道app里可以设置电池开始自放电的时间的吗?

御2取消了放电时间选择项,了解一下。

网友D:
另外,御2电池有没有充电宝的usb转接头?御1可以接上转接头给手机啥的充电,这样就不浪费电能和宝贵的电池循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御2电池有没有充电宝的usb转接头?御1可以接上转接头给手机啥的充电,这样就不浪费电能和宝贵的电池 ...

全能套里面有。

网友:
高压锂电满电存放和普通3.7V的锂电满电存放对寿命的影响差不多。满电存放折寿明显的是高倍率放电的电池。大疆的电池一般也就5C放电能力而已。10天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电池用这个放电,最大1200w,需要多少w就插几个灯泡,bb响调到3.7v,基本5-10分钟放一个电池。6S电池要 ...

你好,麻烦告知一下灯泡、灯座的规格,或者说名称,我好马云家搜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