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FPV手动飞行,然则.....

楼主(2019-01-12):
今天准备试试FPV手动飞行,结果起飞感觉图传画面模糊,飞了10米,雪花越来越大,开始转弯,完了,看不见了。锁机坠毁!!!

这个图传是Foxeer ClearTX,上一次飞还好好的,这一次怎么就这样了,开始检查图传功率设置,是第三档600mv,没问题;
然后是不是接收天线问题,天线重新搞了搞,画面还是这么糟糕。
回家后对比了另两架飞机,确认了接收天线没有问题,就是图传的问题,可是图传是好好的,外观弯曲看不出来哪里损伤了,难道是放久了,被冻坏了

网友:
我还打算买Foxeer ClearTX2的呢,看来要考虑考虑了。。。。。。。。

网友A:
新手,穿越机不能设置什么一键子稳吗,只能摔机?比如图传出故障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穿越机不能设置什么一键子稳吗,只能摔机?比如图传出故障的时候。

穿越机及时收油上锁,不容易摔坏。

可以切自稳,但自稳只会恢复平飞,不能自动刹车,反而会保持速度冲出去,后果可能更严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及时收油上锁,不容易摔坏。

可以切自稳,但自稳只会恢复平飞,不能自动刹车,反而会保持速度冲 ...

正解,我也是建议直接上锁,不建议切自稳,除非场地允许!

网友:
图传坏了,换

网友:
图传距离多远

楼主:
10米就黑了,1米就有雪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及时收油上锁,不容易摔坏。

可以切自稳,但自稳只会恢复平飞,不能自动刹车,反而会保持速度冲 ...

哦,了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解,我也是建议直接上锁,不建议切自稳,除非场地允许!

请教直接上锁怎么设置

网友:
信号问题把,既然天线没有问题,那故障是不是出在图传内部呢?

网友:
有些地方好像都抵制foxeer的产品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直接上锁怎么设置

地面站模式那一页,第一项不就是通道开关直接上锁么

网友E:
上个图来,看看你机器装的如何的烂!很多人电子电路无线电知识一点没有,装出来的东西一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图来,看看你机器装的如何的烂!很多人电子电路无线电知识一点没有,装出来的东西一堆问题!

装机贴,请斧正。原理都懂,就是手工差了点,第一次用电烙铁。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786

网友F:
通常是发射和接收的频率不一样或相差太远。
就算是25mW和铜线天线也没有理由这样差的。

网友G:
圖傳有問題就不要起飛吧!起飛前沒有檢查清楚有什麼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常是发射和接收的频率不一样或相差太远。
就算是25mW和铜线天线也没有理由这样差的。

已经返修了,说是元件坏了,无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圖傳有問題就不要起飛吧!起飛前沒有檢查清楚有什麼問題嗎?

发现信号有些问题,没注意

楼主:
Foxeer售后还挺不错,图传修好寄回来了,一根坏的棒棒糖天线还给换了 两支棒棒糖天线。棒棒的!

网友:
天线松了

网友:
下次飛前一定要檢查凊楚,有什麼意外傷到人或自己就唔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