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BEC损坏,求问。

楼主(2019-01-12):
好盈100A电调BEC损坏,但是能正常使用,拆了后观察这个八角的芯片有一个爆了。求科普,这是啥原件?淘宝搜索了型号未找到。有什么可以代替。

先谢谢啦

(null)

网友A:
MOSFET驱动,PCB走线已经烧了,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驱动,PCB走线已经烧了,没救了

也就是说换了这个芯片也没BEC是吗?

网友:
楼主,从图片看到你说的八角(是否“八脚”笔误)的元件以及它周边的元件看,应该是半桥驱动,型号也丝印在元件上了。可以放狗去搜。
无BEC输出,跟这个元件没关系的。
当然有些电调的BEC电路中有类似这样的八个脚的贴片MOS扩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