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DALRC F722 飞控调 摄像头OSD 教程

楼主(2019-01-12):
大力F722 飞控支持 遥控直接调摄像头OSD菜单,但是网上现在能找到方法都是针对F405的,722并不适用,经过两天研究在国外找到相关资料终于成功,现分享给模友,免得更多人走弯路。
首先按接线图,正确连接摄像头的4根线

然后打开BF 调参软件 进入CLI 命令行,依次输入下面指令(不含括号内注释)
resource PWM 1 NONE
resource CAMERA_CONTROL 1 B01
set camera_control_ref_voltage = 330  (此数值测量摄像头OSD与GND之间的空载电压,330为3.3V,其它值自行换算)
set camera_control_internal_resistance = 470 (此数值测量摄像头OSD与GND之间的电阻,470为47K,其它值自行换算)
save
摄像OSD菜单进入方法,美国手为例,锁定状态下,油门中位,方向最右,五维按键对应打杆如下,

以上为本人亲测可用,飞控:大力F722  ,摄像头,FOXEER 小暴龙。 以下另附上F405设置命令,收于本人没有F405飞控,故没有验证,仅供模友参考。

resource camera_control A05
set camera_control_mode = hardware_pwm
set camera_control_internal_resistance = 470
set camera_control_ref_voltage = 330
save

网友A:
# camera_control_internal_resistance = 470
Unknown command, try 'help'

这一条是不是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camera_control_internal_resistance = 470
Unknown command, try 'help'

命令前面要加上set才行

网友B:
我用的也是722,问下摄像头OSD是做什么用的。。。。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amera_control_internal_resistance = 470
Unknown command, try 'help'

不好意思,指令前面少打了 SET 贴中已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722,问下摄像头OSD是做什么用的。。。。谢谢解答

现在好多摄像头都有个调参板,可以设置摄像头的个种参数,比如彩色模式,曝光值,亮度,对比度,这些参数,但是想调这个都得连接附带的调参板,特别麻烦,现在大力飞控可以直接用遥控器来控制这个OSD,省去调参板了

网友(2019-05-09):
我用的是大力F405 Aio加foxeer V2的摄像头,也是按照图示把osd线焊到了fcam这个接口,请问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成功么?

网友:
用f405摇杆该怎么打

网友(2019-07-27):
很多F405的飞控没有现成的调OSD端口,如果从单片机的A05端口飞线引出,不知是否还需要外围电路比如串或上下拉电阻并电容之类的?

网友:
垃圾飞控 没什么用   还远不如ATKF405功能多 线路合理

网友:
楼主有奋兴T72的数据吗?试了几个都不合适

网友(2019-09-26):
大神些,能教一下F722切换陀螺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