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御pro加原裝孖电时,开机时变成一块电池是在充电 ...
为什么御pro加原裝孖电时,开机时变成一块电池是在充电模式,何解?

楼主(2019-01-13):
为什么御pro加原裝孖电时,开机时变成一块
电池
是在充电模式,电池灯在循環闪动,叠在机身上面这块电池是拆了电池壳的,为何不能2块電池同时供电给飞机?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想法里是双电量并联,实际做的是双电池系统并联。
结果就是,一个电池打开了,充当了电源
另外一块: 欸? 有电了,充电充电。
要么重新改装成电芯并联
要么改装电池系统,像M600那样6块电池同步启动

网友C:
在外部电源接口那里当然这样了,要改电芯。

网友D:
孖电并联,有一块电池不要经过电池的智能控制板块,这样应该可以的

楼主:
即是有一个电池直出,不经电路板,是吗?

网友E:
2块电池都要加装一个二极管 ,让电池只输出 不会进电

网友E: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要动电路板,首先要懂得会解锁 大疆电池装有反改装 逻辑,走错一步 板子就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