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Mini固定翼之P51野马装机贴

楼主(2019-01-13):
上次发了mini固定翼的贴后,大家都反应不错,今天带来一个Mini固定P51野马的详细装机贴(慢更)。为避免打广告跟模友询问飞机来源,请大伙自行搜索mini固定翼野马!

楼主:
先用美工刀吧主体取下

楼主:
取下后把副翼方向俯仰舵分别贴上纤维胶带纸

楼主:
用细砂纸打磨副翼俯仰方向舵

楼主:
打磨完成

楼主:
将左侧机身用胶水固定主机身

楼主:
将舵机板用胶水安装固定在主机身上

楼主:
安装右侧机身,等其晾干

楼主:
下一步安装舵机,这里注意舵机线要折向机身左边统一出线,便于后面的安装走线

楼主:
安装完成效果,线统一往机身左边出线

楼主:
下一步安装俯仰舵,安装时把翼面槽口插进机身,注意与机身保持水平,并打上胶水

楼主:
下一步将机翼支撑件打上胶水并安装在槽口

楼主:
将机翼沿着折线轻微折一下(千万不要掰断)

楼主:
在机翼支撑件跟机翼接触面分别涂上胶水,并插入机身,机翼一定要跟机身垂直

楼主:
安装完成等其完全晾干

楼主:
接下来安装电机固定座,电机固定座打上胶水安装于槽内,电机线在机身左边沿电机线槽出线,这里注意电机与电机固定座不要上胶水,方便以后更换电机,电机固定座上胶水就行了

楼主:
下一步安装机翼加强碳杆,碳杆一定要插到机身最里面

楼主:
接下来安装各个舵面的拉杆,这里发现上面没见舵角,这里说一下舵角就上完胶水插进舵角孔就行了

楼主:
下一步布线安装接收机,接收机装在机身左侧、电池装在机身右侧。完成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机机

网友B:
好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不好飞

还是挺好飞的 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

网友:
小飞机上胶不用胶管?双手玩飞机,是不是用舌头舔屏拍照

楼主: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有些细节没好

网友C:
其实建议楼主舵面铰链没必要用纤维胶带不美观,可以用透明胶带代替,正面粘好胶带后用热溶胶胶嘴烫一遍增加强度,这样强度足够也很美观

网友D:
你的接收板,有支持睿斯凯的吗!

楼主(2019-02-13):
引用 网友D:
你的接收板,有支持睿斯凯的吗!

支持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建议楼主舵面铰链没必要用纤维胶带不美观,可以用透明胶带代替,正面粘好胶带后用热溶胶胶嘴烫一遍增加 ...

谢谢老铁建议!

网友E:
楼主和加拿大炮王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和加拿大炮王是什么关系?!

炮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飞机到是跟我有关系

网友(2020-03-11):
这个比较简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