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直机熄火降落,下螺距设多少为

楼主(2019-01-13):
我现在是正13中间0负13感觉不对
论坛有写负6,中间没写,求告知,谢了

网友A:
和3d飞行相同设置即可

网友B:
切熄火 然后向上推油门 模拟器试几次就会啦

网友C:
我设的是-4-+13度直线。

网友D:
通常摇杆中间位置时对应的都是0度,熄火模式与特技模式是相同的螺距设置,负螺距小的模式一般是普通航线模式用来应对上升气流的。

网友E:
五星上酱说的对

网友F:
最好还是和3D曲线一样,后期要学会各种状态下的熄火降落

网友G:
已经调好了试飞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xMTI0MDU2NA==.html?sharekey=269ee09d0caa564c4deb2672e637d8516

网友H:
楼主设置的螺距曲线是3D螺距曲线,熄火降落的时候只是把油门通道关闭,螺距曲线仍然受控,如果按照±13度设置的话,螺距杆应该至少在中点以上才不会导致飞机直接拍下来,如果按照-2至+13螺距曲线的话,螺距杆应该在中点以下、最低点以上才对,实质上熄火降落的时候跟螺距曲线的设置没有关系,只跟实际操控螺距操纵杆的习惯有关。如有不对请各位大神轻喷~

网友I:
同样螺距控制的,多少螺距何时给自己练习把握。正螺距一下加大会停转快,高度高时要先负螺距给桨加速快到地时再加正螺距缓慢落地。正常飞螺距一样的不用单独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