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来给我普及一下固定翼的配件内涵。

楼主(2019-01-13):
电调,
电池
,
电机
,
舵机
,螺旋桨。是如何搭配的?它们为什么要这么搭配,怎么样发挥出最高效能。请大神们为我解难。

网友A:
螺旋桨和电机kv值的匹配一般厂家都会推荐的 按照推荐得来就行 比如塞斯纳1.4米厂家推荐3536马达 3s动力 1000kv左右的电机配1147浆 按理说想提高能量转化率 就要高压低kv 如果1.4米塞斯纳可以配6s 500kv马达 1147浆这样减小电流会少损耗电力

网友B:
问题太大太宽泛,建议先翻翻精品贴,再来详细问

网友C:
飞什么飞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什么飞机用
固定翼啊,轻木的,1.4米的翼展

网友D(2020-02-10):
看好机型可以在论坛搜索找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