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拖船拉力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9-01-13):
我有个建议,大家分别发下自己的船拉力多少kg,用的什么电机多大的螺旋桨,转速是多少。好让新手造船有个参考

网友:
大家交流

网友:
我做的拖船是双机双桨双电瓶,12v供电,4叶60桨空转7500转左右,最大拖拽力8.3kg

网友A:
用来放网,拖网要的是低速拉力。
建议用排水航行的船型,低转速大扭力电机,多叶大盘面螺旋桨,最好再加上导流罩可以明显增加低速的拉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来放网,拖网要的是低速拉力。
建议用排水航行的船型,低转速大扭力电机,多叶大盘面螺旋桨,最好再加上 ...

小船小桨低速再大扭力也等于没力……

就像小排量发动机,动力靠的就是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船小桨低速再大扭力也等于没力……

就像小排量发动机,动力靠的就是转速。

离岸艇马力大,转速高,速度也快,但离岸艇能拖网作业吗
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设计!

网友(2019-06-21):
引用 网友A:
用来放网,拖网要的是低速拉力。
建议用排水航行的船型,低转速大扭力电机,多叶大盘面螺旋桨,最好再加上 ...

版主您好 请教一下船壳长70CM 宽19CM 不锈钢游艇 船壳重量3-4斤 用来拉渔网沉网 高度2米以下 长度80米以下 整网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放网,拖网要的是低速拉力。
建议用排水航行的船型,低转速大扭力电机,多叶大盘面螺旋桨,最好再加上 ...

版主 您好 请教一下不锈钢游艇 长度70CM 宽19CM 单船壳重量3-4斤 主要用来拉渔网 沉网 高度2米以下 长度80米以下 渔网重量5-10斤 应该配什么动力好呢?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A:
用来放网,拖网要的是低速拉力。
建议用排水航行的船型,低转速大扭力电机,多叶大盘面螺旋桨,最好再加上 ...

贾老师说的都是‘正解’!另外在制作中考虑要细致,三桨推进想要使船跑直线,不论你是两正一反还是两反一正,都要做到推力平衡才是可以的。否则跑偏无疑!三支桨螺距相同,旋向不同,推力肯定不同。如果采用双桨对称布置减速传动,做到低转数大扭矩,可以解决电机、电池发热问题。因为螺旋桨直径越大、桨叶数越多电机负荷越大,尤其是采用直联方式,电机的负荷电流会增加很多,带来很多弊端。另外船型的选择也很重要,拉网船不适合选用快艇滑行的船型。

网友:
电机配置水冷更是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