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烂180佛珠机改数控,Mach3

楼主(2019-01-13):
16年买的一台180佛珠机,破烂一个,车45#都震刀,可能是用的数控刀,因为我不想再去买个砂轮机放在家里,太吵了,断断续续的整了几次,都生锈了,丝杆也生锈了,买了WD40除了一下锈,将就用吧,上图。
Z丝杆:1605滚珠,60步进电机,丝杆电机支撑一体支座
X丝杆:原装丝杆,拆掉手轮改成同步轮,找某宝定做的电机座

放在桌子下弄的,太重了懒得抬桌子上,桌子下一堆线,乱七八糟的,请无视---------------------------------------------------------------------------------------------
为了解决主轴转速的问题,前前后后找了几个月资料,换了3块USB控制板,当然都是低端板子,什么飞雕,KNC,都试过,获取不到主轴转速

最后没办法买了台老掉牙的并口笔记本,又买了个并口接口板,一起500块钱

用的欧姆龙光电开关,型号EE-SX672,Mach3中参数设置里输入选项里打开INDEX输入

码盘是4开口的,自己3d打印打出来的,开口宽度5mm

侧面

光电开关安装

电控,

原装的电机控制板的电位器控制转速,电压6v,mach3输出是10v,正在想办法解决,顺便问一下各位,这个能加电阻解决吗?mach3输入M05关闭主轴后还是有1.5V左右的电压输出,无法完全停止,必须用继电器,而且峰值是10v ,怕烧了板子

X电机

纯手工割的亚克力板,原装是铁板,要挖出并口和USB的槽太难了,干脆自己割了一块亚克力,Mach3是用热熔胶打在板子上的

Z轴丝杆

欢迎各位交流

楼主:
沙发自己占

=============================
感谢加精

===============更新====================================
X电机短了点,力矩太小了。老是堵转,更换电机中

==============================
请教前辈,Z轴是丝杆,X轴是同步带,夹了个平面轴承,用手感觉有点紧,但是不预紧的话间隙就会很大,现在是0.3的回转间隙

==========================更新

更新进度在 37 楼,传送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346463

==================刚过完双11更新==========================

一直在折腾别的,刚腾出时间来整了一下

传送门 <<<<< 40楼

网友A:
厉害,家里能放这种大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家里能放这种大家伙~~

这佛珠机还好,一点点,住在农村里

楼主:
更新,主轴闭环已经弄好,驱动器已到位,下一步整理一下线路

线乱七八糟的

怕干扰,把驱动器装外面比较好,散热也好

楼主:
空载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载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这个数控车床精度如何

网友B:
请教LuZhu。主轴码盘四个口。在mach3中怎么设置才能做到转速与显示同步?

网友C:
如要控制电机就加一级运放吧,把10V电压转变5V电压。车丝不用改MACH3控制也可以车的,只要能捡测到主轴转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要控制电机就加一级运放吧,把10V电压转变5V电压。车丝不用改MACH3控制也可以车的,只要能捡测到主轴转速 ...

感谢大神指点

不用mach3的话用什么控制器呢,学识浅薄没找到别的数控控制卡,当时就因为检测不到主轴转速差点买了GSK9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uZhu。主轴码盘四个口。在mach3中怎么设置才能做到转速与显示同步?

主轴皮带轮里比例设置4,有几个口就设置几的比例,显示同步的话得用控制卡的模拟量去控制电机,我是直接用控制卡的0-10V输出替代了原机的三脚电位器调速,原机是0-6V的,自己注意下就行了,然后在mach3端口输入里打开index输入,检测到转速后就ok,然后打开主轴闭环控制,输入M3S500转速只有200的话他自己会去升高转速,达到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皮带轮里比例设置4,有几个口就设置几的比例,显示同步的话得用控制卡的模拟量去控制电机,我是直接 ...

index怎么设置的方便发个图片吗? 光电开关接在哪个接口?

网友D:
楼主的码盘只有四个开口,精度够用吗?数控车一般都是几百上千线的编码器。在接口板主轴调速接口串联一个6k的电阻和一个4k的电阻,取6k电阻的两端电压来控制电机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码盘只有四个开口,精度够用吗?数控车一般都是几百上千线的编码器。在接口板主轴调速接口串联一个6k ...

输入设置里打开INDEX输入,端口根据自己设置吧,我是并口板,这个是我USB板子的设置,并口接口板设置为 1,11,接在P11端口上,后面低电平触发可以按自己接入的进行设置,我的是欧姆龙光电,GND和Vcc接的24v,然后把OUT接到P11,电脑上就可以读出转速了,

关于精度我还没试,X的步进电机有点问题,还在调试,等试好了回复你,因为我之前看有个前辈就是这么做的,车螺纹没问题,上编码器的话那就没必要了,一个编码器的价格都快赶上这破佛珠机了

网友E:
我是用的伺服做驱动,Index 输入伺服的Z相信号,但显示与设置值不符,如果加入PID则会被调的乱七八糟

网友:
先顶一个,表示支持,后续也有个小数控车改mach,希望能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皮带轮里比例设置4,有几个口就设置几的比例,显示同步的话得用控制卡的模拟量去控制电机,我是直接 ...

谢谢指导。mach3的功能真不少。隐藏的很深。很难理解。

网友F:
我也想自制一台数控车。现在也头疼主轴转速问题。本人小白。提一个问题:主轴转速的控制信号和监测信号都是用模拟量来做的吗?理论上这种精度要求不是用脉冲控制和监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自制一台数控车。现在也头疼主轴转速问题。本人小白。提一个问题:主轴转速的控制信号和监测信号都是 ...

不控制也可以兄弟,不知道你接触过机加工行业没有,我以前在厂里的时候厂里有普车改的数控,不是无级变速,就一般的换档那种,数控系统只控制电机的启停正反转,不控制电机转速,系统只需要获取到主轴转速就可以,加工出来的产品也没问题

也就是系统只要反馈信息,不做闭环也可以加工,我只是为了图省事加了个控制,你也可以研究下

PWM,模拟量,都可以,这个根据你的电机驱动器来的,一般都是0-10V模拟量

网友G(2019-02-12):
楼主用什么控制卡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B:
请问楼主主轴闭环怎么个思路?主轴上安装一个光电开关。在mach3中怎么设置的?怎么控制主轴电机转速和正转,反转?我的主轴买的是伺服电机。不知道怎么用MACH3控制?接口板和你的一样。希望得到你的指点。谢谢!!

楼主(2019-03-18):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什么控制卡可以分享一下吗

就是mach3并口卡,二十块钱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主轴闭环怎么个思路?主轴上安装一个光电开关。在mach3中怎么设置的?怎么控制主轴电机转速和正 ...

光电开关看码盘了,8孔一圈就是1:8。正反转得用继电器通断,伺服电机我没研究过,不知道板子是不是输出的脉冲,你可以把接口板的其中一个轴pin out取消,设置到主轴里面,就是端口输出那个页面里,比如把y轴取消,端口给主轴用,然后dir接驱动器的方向,step接驱动器的脉冲输入试试,和步进电机一个接法,没接触过伺服,应该和步进差不多吧

网友H:
能请问楼主数控是怎么样学来的吗?小白该如何入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电开关看码盘了,8孔一圈就是1:8。正反转得用继电器通断,伺服电机我没研究过,不知道板子是不是输出的 ...

你这个说法可能有误。但是说不清楚差在哪儿。并口输入5个,输出12个。输出口不能作为输入口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请问楼主数控是怎么样学来的吗?小白该如何入门?

我是11年下学的时候学过一年车床,后来跟着师父学数控车,有几年经验,数控车床其实挺简单的,我没学过数控铣,这是最大的遗憾,个人觉得数控铣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法可能有误。但是说不清楚差在哪儿。并口输入5个,输出12个。输出口不能作为输入口用吧?

并口输入输出孔没研究,但是我这个配置是没改动过,原版mach3的配置,输入数据也就是转速输入吧,我用的是步进,然后加上是车床,没有其他反馈,就算是雕刻机的话也只多个限位和探针吧,都是1针高低电平输入,没啥问题吧应该,要么就是我没考虑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口输入输出孔没研究,但是我这个配置是没改动过,原版mach3的配置,输入数据也就是转速输入吧,我用的 ...

谢谢指点。只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还是有一些区别。用同样设置伺服电机不能正常运行。好像有介绍用伺服电机的帖子。但是没搜到。只能先按步进电机设置,不好使再调整。

楼主:
上羊毛轮抛个光,当初x轴设计不行,换了个方式,把电机放到后面去,和数控车床一样,正在定制中,空间太小只能用T8的丝杆。先用3d打印的试试效果

网友:
丝杆可以放外面,不一定要放槽里的,可以放在拖板的侧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电开关看码盘了,8孔一圈就是1:8。正反转得用继电器通断,伺服电机我没研究过,不知道板子是不是输出的 ...

昨天找到一个打印机里拆下来的光电开关。今天安在主轴上,启动主轴mach3能显示主轴转速了。还不会用mach3控制主轴(伺服电机)。按步进电机的接法接好。伺服电机不转。怎么设置才行?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皮带轮里比例设置4,有几个口就设置几的比例,显示同步的话得用控制卡的模拟量去控制电机,我是直接 ...

我把主轴皮带轮比例理解成主轴皮带轮和电机皮带轮的比例了。看来理解的不对了。光电开关安在主轴上了。码盘开了一个口。启动主轴,mach3界面显示主轴转速了。

网友(2019-06-21):
LZ牛啤啊,我最近也想改数控,来学习下。不知道主轴转速可不可以用编码器获取,我目前只做了电子挂轮,使用编码器来获取转速控制的。还有楼主的控制板链接方便来一个吗

楼主(2019-07-31):
更新一下,订支架订了一个月,已装好,还未试机请无视脏乱

楼主:
d===占楼更新

网友I:
这坛子好久没见过硬帖子了

楼主(2019-11-12):
腾出时间整了一下,中途线接反了烧了一个驱动器,光电开关不支持24V,也给干烧了,将就用,欢迎交流

传视频太麻烦,过两天再传

网友J:
楼主 你好,我也很想把车床改数控。请教你几个问题。你开始的X轴用原来的丝杆,如何解决原有丝杆的回差问题?包括你后来把X轴独立加了丝杆,螺母固定在中拖板侧面,但是我看你仍然用的是单螺母,还是那个问题,单螺母如何解决回差的问题。关于Z轴,我看是用的另外的丝杆,不知道用原装的丝杆 是否可以?

另外,你最终x轴改成独立丝杆后,步进电机用的什么型号了?也是60吗?

还有是不是现在市面上卖的USB的控制卡都无法读取主轴转速?
还有最终主轴速度的读取怎么解决了,我看最后说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找到一个打印机里拆下来的光电开关。今天安在主轴上,启动主轴mach3能显示主轴转速了。还不会用mach3 ...

伺服电机大概有3种工作模式,脉冲,力矩,模拟量。用那种找你的伺服电机说明书,伺服电机做主轴,不用码盘,电机上面有Z脉冲输出(编码器Z就是电机转一圈给一个脉冲),也是看说明书里面有调试(伺服电机做Mach3主轴电机一般用模拟量控制,用脉冲不是专用控制器太麻烦)

网友K(2020-04-22):
你好楼主,能帮忙加工个你那个滚珠架子和丝杠吗,就是和你那套一样的我的210车床 尺寸和你那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你好,我也很想把车床改数控。请教你几个问题。你开始的X轴用原来的丝杆,如何解决原有丝杆的回差问题 ...

抱歉,很久没上线了,刚看见
你开始的X轴用原来的丝杆,如何解决原有丝杆的回差问题?包括你后来把X轴独立加了丝杆,螺母固定在中拖板侧面,但是我看你仍然用的是单螺母,还是那个问题,单螺母如何解决回差的问题。

没有,滚珠丝杆都有间隙,更别说单螺母的T螺纹杆了,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有坛友指点,选择了侧滚珠丝杆,关于回差我没细究,丽水丝杆,不超负荷也就0.05以内,无所谓了,以前在厂子里工作的时候,比我年纪还大的车床改的破数控用手拉刀架 表都能动0.1不一样也可以加工±0.02的公差

另外,你最终x轴改成独立丝杆后,步进电机用的什么型号了?也是60吗?
Z轴是因为买的一体电机座的60的才使用的60电机,X还是使用的57,因为家里有一堆57

还有是不是现在市面上卖的USB的控制卡都无法读取主轴转速?
某宝有卖六七百的那种Mach3 USB的好像支持,不过作为车床的话,感觉有点产能过剩,还有我去年买的一块板子也支持,比较便宜,但是不支持闭环螺纹,店主叫 绿野小子,当时我买的3轴板子价格130,现在三百多了,一般一百左右的USB普通卡,基本上都不支持,我买过三四块,都不行,废品一样,要是用不到主轴闭环功能,完全可以忽视主轴转速这个东西

我现在换了板子,闲置着呢,还没空去管,照旧用的光电开关,当时那个光电开关是因为电压不符烧了,换了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楼主,能帮忙加工个你那个滚珠架子和丝杠吗,就是和你那套一样的我的210车床 尺寸和你那个一样

我那个也是在某宝找人加工的,感觉具体不咋准确,我发个STP你看下吧,我是先用的3D打印打出来对照了之后才加工的

<blockquote>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tx3_jrWisF7ebBUJLqigQ

网友:
这个得劲,我也快改好了,啥都不会,直接花钱找人改

网友:
真羡慕你们这些能自己动手改数控的大神

网友:
   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2020-06-15):
请教楼主,mach3车床怎么用排刀,刀补怎么改

网友(2021-02-07):
引用 网友C:
如要控制电机就加一级运放吧,把10V电压转变5V电压。车丝不用改MACH3控制也可以车的,只要能捡测到主轴转速 ...

求指点怎么改呢,需要买哪些配件。大师

网友:
改的真好  能把机械电子同事一人完成 不得了啊   甚至会编程  太佩服了  我也在研究这个 比您的小很多 Z行程只有150毫米 X也有150毫米 主轴是那种仪表车主轴没有卡盘 想请教可以搞么 再就是很想请教怎么设置M3闭环主轴相关设置  谢谢了 最好说的详细些  您这个要是安装一个电动刀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的伺服做驱动,Index 输入伺服的Z相信号,但显示与设置值不符,如果加入PID则会被调的乱七八糟

后来搞好了么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

网友(2021-05-17):
您的欧姆龙ee-sx672不支持24伏吗?,我也买了一个同型号的光电开关,我看说明写的是5-24伏。看来得给光电开关接一个降压的模块了。另外,我还有点不会接线,这个光电开关加四个开口的码盘接到并口板子上,能读出主轴转速,那么是否可以调节适时这个转速呢?要怎么才能形成闭环反馈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也是在某宝找人加工的,感觉具体不咋准确,我发个STP你看下吧,我是先用的3D打印打出来对照了之后 ...

大师,能帮我做个码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