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高速艇打造超强拉网船!

楼主(2019-01-13):
船壳是玻璃钢的,长1.2宽0.45最高0.25米
采用4个895电机,两个电机一组带动一个80mm的螺旋桨。
24伏8a锂电池,后续会再增加一组24伏8安的锂电池,电池持续电流30安!
采用遥控继电器控制操作,忽略了电调。

网友:
期待放网和收网装置!

网友:
等视频出现

网友A:
怎么实现两个电机一组带动一个80mm的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两个电机一组带动一个80mm的螺旋桨

一个双出轴电机,一个单出轴电机。两个电机用联轴器联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双出轴电机,一个单出轴电机。两个电机用联轴器联接

两个电机串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机串连在一起?

是的

网友B:
抓鱼用吗?我也设计过,还考虑电鱼的方法,先把鱼电晕了,再拖网捕鱼

网友C:
电机串联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鱼用吗?我也设计过,还考虑电鱼的方法,先把鱼电晕了,再拖网捕鱼

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串联效果如何?

还没试

网友:
这船放4个电机 天呢

网友D:

895电机是多少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95电机是多少转的?

楼主:
电机安装架制作完成,可以安装895电机和5065无刷电机。预留了三个电机安装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功了吗?

只是一个想法,有兴趣的话一起讨论怎么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想法,有兴趣的话一起讨论怎么做吧

遥控电鱼不难啊!难的是船要有足够的推力!拖网起码得有15公斤推力,还只是拖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