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d外场dvr效果,凑活能用

楼主(2019-01-13):
今天天气不错,早上出去测试210机dvr效果,图传接收都是foxeer的。眼镜用飞友的建议去掉了一个接收,电池续航时间明显延长(预计至少能飞2小时,飞了差不多一个半时,还有3.8v的电)。眼镜接收效果比较满意(可能受到飞机图传安装角度问题影响,个别角度的时候会有少量雪花,但不影响飞行),个人感觉比原来的br眼镜要好,dvr效果凑活能用,要求不高。

网友A:
效果挺不错呀,信号也挺稳定,话说图传开了多少mw?

网友B:
摄像头是什么型号,什么镜头,畸变有点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挺不错呀,信号也挺稳定,话说图传开了多少mw?

图传开了2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是什么型号,什么镜头,畸变有点严重啊

摄像头是foxeer predator mini,1000tvl。镜头用的1.8超宽视角。用4:3屏飞的,感觉还好!

网友:
这接收信号,牛

网友:
为毛我的EV200录的渣渣,我都不好意思发,今天我也拆了一个接收,信号无影响

是不是因为少了两个信号,录的时候切换少了,就录的好点?

楼主:
应该接收多少没关系吧?是不是信号被干扰了?

网友C:
又仔细看了一下第一次录的,主要还是图传有横纹,亮度也调的不够,其实飞那么远也没什么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仔细看了一下第一次录的,主要还是图传有横纹,亮度也调的不够,其实飞那么远也没什么雪花

带横纹应该是飞机的问题,我的眼镜亮度在70左右。

网友:
DVR效果也可以,信号也挺稳定,总体来看很不错了。

网友:
嗯,,我也是ev200d,够用了,这价格这效果值了

网友D:
为什么16:9的屏幕非要用4:3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16:9的屏幕非要用4:3显示?

dvr好像就是4:3的,调不了。不过摄像头也4:3的,刚好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dvr好像就是4:3的,调不了。不过摄像头也4:3的,刚好匹配。

这么坑爹。还好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仔细看了一下第一次录的,主要还是图传有横纹,亮度也调的不够,其实飞那么远也没什么雪花

这是阴天  傍晚时候飞的???

网友:
闪的眼睛晕

网友E(2019-02-28):
谦虚了,比凑合强很多

网友F:
我用的02s效果就一般般了,看来以后也得换个200

网友G(2019-08-05):
刚入了一个EV200D ,怎么设置录像的分辨率?可以录1080P或者720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