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大平板人肉AAT难度大吗

楼主(2019-01-13):
       大概介绍下情况,载机小胖,电池18650  10500mah,  图传发射TS832+枫叶5db棒子,接收鹰眼+枫叶14db平板,人肉aat。 试了几次基本上都是12km-15Km这个区间图传挂了。想升级下图传。要么先换奥姆威1W发射,要么换枫叶20db大平板。这两个东西都比较贵,所以比较 犹豫。
        看模友这个TS832远航30KM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0727   我又怀疑是自己天线对的不好,假如是这个原因,那就没必要现在买大平板了,看辐射图,大平板角度比小平板还小,更难对。又或者不是自己水平问题,是本地电磁环境的因素,那就有必要买大平板了。
       说到底还是不想花钱,闲鱼刷了几天,枫叶小平板还有人出,大平板根本没人出,新的要400块,肉疼。 奥姆威发射也是,二手没卖的,新的要200,舍不得
       假如二选一的话,先买哪个,哪个出二手保值高

网友A:
思考成本,时间成本都是成本

网友:
远航不是1.2g好过吗

网友B:
这么说吧,ts832能飞15km这样我觉得你的人肉aat水平已经登峰造极了,而且对于5.8来说也差不多到头了,有些人用大平板+奥姆威1W都也只有15km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话1.2是最明智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考成本,时间成本都是成本

           我知道你想说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玩这个不就是业余消磨时间呢,折腾也是一种乐趣

楼主:
            距离30KM,军用机场, 50KM民航, 1.2G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ts832能飞15km这样我觉得你的人肉aat水平已经登峰造极了,而且对于5.8来说也差不多到头了,有些 ...

        不会吧,我从买枫叶小平板,先开始挂控上对,后面上三脚架对,真正超过10KM的飞行一共不超过10次,我的水平只能算个半新手,登峰造极根本谈不上。另外也许和飞控也有关系,这个arkbird2.0的OSD上带有雷达地图,可以看到飞机相对于自己的方位,对起来有个大概方向,难度低不少。
         1.2G不敢用,离机场太近,我都想买个adsb接收机看看头顶的飞机到底飞多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从买枫叶小平板,先开始挂控上对,后面上三脚架对,真正超过10KM的飞行一共不超过10次 ...

嗯……或许是我太菜吧反正我奥姆威1W现在还没破7km,飞的还是直线,当然我这儿有遮挡,高度也是个问题我试过提高100m高度能远将近2-3km…总之很多很多因素。但是如果真的追求极致远的话选1.2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或许是我太菜吧反正我奥姆威1W现在还没破7km,飞的还是直线,当然我这儿有遮挡,高度也是个问题我 ...

           所以我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问题在哪里,同样的设备模友能飞30KM,我这15KM就不行了。不知道是水平不行,还是电磁环境不行,想买个二手来试还没得卖,新的又太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问题在哪里,同样的设备模友能飞30KM,我这15KM就不行了。不知道 ...

电磁环境是有比较大影响的,还有就是你这儿有没有东西遮挡信号也很重要,只能是用排除法了,个人推荐先换1W发射。我觉得1W比大平板更值得换,毕竟现在fpv圈里用奥姆威1W的一抓一大把大平板的与其相比只能算是小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环境是有比较大影响的,还有就是你这儿有没有东西遮挡信号也很重要,只能是用排除法了,个人推荐先换 ...

       我也倾向于这种,而且发射机对技术没要求,换上马上就能判断问题大概在哪里。就是肉疼,TS832 60块,  奥姆威1W  210块,功率提升400mw,效果能提升1/3都不一定有,价格增加3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ts832能飞15km这样我觉得你的人肉aat水平已经登峰造极了,而且对于5.8来说也差不多到头了,有些 ...

欧姆威600没雾天气,对枫叶14db平板,15公里不算什么好吧。你飞不远可以试下换个方向飞,或者换个飞场。对频不要自动搜

网友C:
我也不明白枫叶大平板怎么这么贵,枫叶出来讲解下吧?我看买的人也不多,出的也不多。我能不能买个运费险玩7日大平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明白枫叶大平板怎么这么贵,枫叶出来讲解下吧?我看买的人也不多,出的也不多。我能不能买个运费险玩 ...

          我估计可能卖的就是技术吧,越高端的东西性价比越低。
          你是要玩免费试用吗,不好吧,要不你买新的试试,不好用了出二手,我接着

网友:
新出的熊猫1w了解一下??好处是防水好做。欧姆威1w总感觉穿云会入水。我觉得升级图传更划算

网友D:
ls正解 熊猫1w看帖子35km。

楼主:
这个奥姆威1w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东西,防水不好我自己做防水。熊猫那个刚出来,不想做小白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奥姆威1w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东西,防水不好我自己做防水。熊猫那个刚出来,不想做小白鼠。

你不知道欧姆威1w图像斜纹的问题吗?我不是黑欧姆威,实事求是。我用的收发录都是欧姆威

网友:
引用 网友D:
ls正解 熊猫1w看帖子35km。

人家用的20db大平板。要划重点。14db的小平板拉距好像还没出来。有都是些为了拿新品的走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知道欧姆威1w图像斜纹的问题吗?我不是黑欧姆威,实事求是。我用的收发录都是欧姆威

             斜纹有多少严重,有视频看看吗

网友C:
看最近的奥姆威1W图传,水波纹怎么去除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8321

网友E:
我就建议换大平板,600mw用14db拉15公里,也算可以吧,算中等偏上水平,这个跟电磁环境关系很大的,换了大平板至少在天线这一块你以后是不会升级改造的,但换图传你又要改线,不行的话可能又要换布局,最后可能由于电磁环境问题远不了多少,但换大平板肯定能选多了,只要你不是手残

网友:
大平板角度小,远了还是AAt靠谱,20km以内你还能折腾下,远了真建议1.2g加433加AA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建议换大平板,600mw用14db拉15公里,也算可以吧,算中等偏上水平,这个跟电磁环境关系很大的,换了大 ...

        枫叶那个大平板肯定顶级了,没折腾空间了。假如是电磁环境影响的话,换大平板提升的多吗
        我看清男的帖子里拉距,从清晰到轻度雪花,再到重度雪花,有时候要很久。而我飞的几次,都是10公里内很清晰,之后开始轻微雪花,中度,重度,很快,2,3KM,所以我怀疑是自己对的不好。飞场不好找,找时间多跑远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最近的奥姆威1W图传,水波纹怎么去除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8321

         无图无真相呀,我现在用runcam2当摄像头,也有斜纹,不过能接受的范畴

网友:
我的奥姆威1W也出现了斜纹,通病吧

网友F:
考虑到楼主的今后的发展方向,必定是远航的大神,所以我的建议是:1,上平板,而且必须是枫叶的,因为这个的地面设备,不存在丢失,损坏,属于一次性投资,永不需要再更新(你逛过咸鱼知道他有多保值了)。2,远航AAT是没多大效果,因为信号有间歇性的中断,AAT给我的最大好处就是近距离跟拍时有一些小的遮挡物,不至于视频信号中断或者雪花,这个是效果最明显的。3,1w图传目前也就欧姆威和熊猫,欧姆威老牌,性能稳定,售后非常不错。熊猫的600mw是频率准确、干净、小巧、稳定。熊猫1w的做工很好,目前还在测试阶段,不敢乱下定论。4、枫叶平板确实牛逼,重量很轻,小巧,5.8g图传的频点全覆盖。我们对比了很多的平板天线,有便宜的点对点传输的平板,做工一流,但是重量很大,有1kg,我想普通的AAT和用户要牢固的安装,这个三脚架至少也要个4-500元,而且频率是5.15-5.85G之间。
接下来楼主自己选择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倾向于这种,而且发射机对技术没要求,换上马上就能判断问题大概在哪里。就是肉疼,TS832 60 ...

老哥,你确定ts832那个功率是实打实的600嘛……我一直觉得那个功率是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考虑到楼主的今后的发展方向,必定是远航的大神,所以我的建议是:1,上平板,而且必须是枫叶的,因为这个 ...

           说到底还是要砸钱来试,多谢提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确定ts832那个功率是实打实的600嘛……我一直觉得那个功率是虚的

           不知道哇,买的时候店家说原装天线500米,蘑菇+平板2KM,所以我现在能飞10KM以为很好了,谁知道看到同样设备模友飞30K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枫叶那个大平板肯定顶级了,没折腾空间了。假如是电磁环境影响的话,换大平板提升的多吗
       ...

如果是电磁环境影响的,换大平板也可以很大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考虑到楼主的今后的发展方向,必定是远航的大神,所以我的建议是:1,上平板,而且必须是枫叶的,因为这个 ...

测完了发个帖,熊猫1w的,很多没钱的都在观望大神的测评,像我!就很没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枫叶那个大平板肯定顶级了,没折腾空间了。假如是电磁环境影响的话,换大平板提升的多吗
       ...

大平板是折中的产物,考虑到模友使用的便携性,以牺牲成本换取天线,好的使用体验
而且因为用量的关系,也不是通用型产品,只能给航模的人用,加工库存各方面压力都比较大
如果不是因为我是天线从业者,不是一个航模爱好者,我想大家应该还在用门板一样的1.2大平板飞远,享受时刻可能被干扰的gps,或者用超大的5.8g平板痛苦的人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平板是折中的产物,考虑到模友使用的便携性,以牺牲成本换取天线,好的使用体验
而且因为用量的关系, ...

          这么一宣传,让我有了买一块珍藏的冲动
          我没理解错的话,大平板这么贵是因为为了做小,用了更好的材料。那么假如不考虑便携性的话,就可以做大,用差点的材料,价格便宜是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么一宣传,让我有了买一块珍藏的冲动
          我没理解错的话,大平板这么 ...

嗯,淘宝有种不到100块的超大平板,增益标称32dB的,我都收藏了一面在床底放灰,值得收藏!

网友H:
为什么我的ts832  地面 50米雪花,200m没信号了。你们都好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的ts832  地面 50米雪花,200m没信号了。你们都好远啊。

什么天线,什么接收。 多个地方都是50米雪花的话可以找卖家换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淘宝有种不到100块的超大平板,增益标称32dB的,我都收藏了一面在床底放灰,值得收藏!

大神,请教两个外行问题
          1天线技术发展快吗,会不会像手机一样,今年旗舰,明年中端,后年就淘汰了。。。
          2天线分模拟,数字吗,还是管你什么模拟数字,只要频率一样,都可以用?
          其实我想问,这玩意能用个3,5年不过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