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混控和蛇滚的问题

楼主(2019-01-13):
最近一直玩30E的EDGE 540,法拉利涂装的,漂亮
为了侧飞少修正,设置了混控,垂直尾翼联动了两个副翼和水平尾翼
请问各位大神,练蛇滚的时候需要关掉混控吗?

网友:
看飞机的特性 你会混控一定有特別的因素 看什麼原因让你需要混控 才能知道要不要関

网友A:
飞机有癖性才需要混控,没有癖性,单纯为了航线省事的话建议关掉混控,靠手修正。因为你玩蛇滚就是得不停的修升降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有癖性才需要混控,没有癖性,单纯为了航线省事的话建议关掉混控,靠手修正。因为你玩蛇滚就是得不停的 ...

就是左右侧飞的时候,飞机自己稳定不住,需要推或拉着副翼,也飞不直,需要推或拉着升降

网友:
第一次知道,飞3d还要混控,岂不是少了乐趣。3d练的就是打舵反应哟。

网友:
我觉得蛇滚和混控联系不起来,蛇滚无法用混滚,如果我的不对请楼下的大师继续讲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左右侧飞的时候,飞机自己稳定不住,需要推或拉着副翼,也飞不直,需要推或拉着升降

如果是有严格对应关系的话(就比如你左翼在下的时候必须打右副翼),如果是严格对应了,那说明你这个飞机要么装扭了要么是设计缺陷,出现了飞行癖性。这个时候要用混控把他纠正到正常状态。额对了你别把反扭当成癖性。比较轻微的话纠正一下应该也能飞,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建议修一修了。。。。。或者换机

网友B:
侧飞会自然滚转+转弯,要飞直线,设置了一点点混控。不会太多,不会影响到蛇滚这类大动作。
如果需要设置很达角度的混控,这架飞机就不好飞的。
才疏学浅,一点看法

网友C:
设置一个开关 侧飞时打开,蛇滚时关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置一个开关 侧飞时打开,蛇滚时关掉

如果这样玩八爪鱼都忙不过来,头一回听说3D设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飞会自然滚转+转弯,要飞直线,设置了一点点混控。不会太多,不会影响到蛇滚这类大动作。
如果需要设置 ...

混控比例10%,不知道算不算一点点
不影响我做动作,其实做得只是一般般,能滚而已
影响试我飞机的高手滚,关了就好了
主要是高手说,带混控练能把手感练坏了
我的手感怕是已经坏了
可是模拟器里面的飞机没有所谓癖性啊,我就照那个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有严格对应关系的话(就比如你左翼在下的时候必须打右副翼),如果是严格对应了,那说明你这个飞机 ...

未来的edge540,设计缺陷应该不会
我确实第一次装,不知道是不是装扭了
应该不是反扭,左右侧飞修副翼的方向不一样,飞机老想正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未来的edge540,设计缺陷应该不会
我确实第一次装,不知道是不是装扭了
应该不是反扭,左右侧飞修副翼的 ...

检查一下你的机翼有没有装出上反角,你的重心是不是在机翼平面上。感觉可能你重心在机翼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机翼有没有装出上反角,你的重心是不是在机翼平面上。感觉可能你重心在机翼下面了。

找了根绳子掉在碳管里,是这么查吧?感谢高手指导,我抬了电池,换了小轮,没百分百根治但改善了很多,尽快试试再来汇报

网友:
几乎都设置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样玩八爪鱼都忙不过来,头一回听说3D设混控的

看看使胖子 带摇杆的视频 ,手指一直放在摇杆下面 、随时切换。

网友C:
中指放在拨杆上面,细看视频、切换频率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指放在拨杆上面,细看视频、切换频率非常高。

请教一下,飞3d还有什么混控需要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飞3d还有什么混控需要设置?
你的这种混控 ,对蛇滚影响不大,但是吊机时必须关掉,还有平飞时 要是不关 你打方向舵副翼跟着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飞3d还有什么混控需要设置?
子弹滚和蛇滚也是两个舵量,也的设置一个开关,要是用蛇滚的舵量飞子弹滚,不容易飞直,所以子弹滚的舵量的比蛇滚小一点指的是方向和升降舵,具体差多少的根据机型定,有的飞机舵量越大滚的越快,有的飞机舵量大反而滚的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ze

网友C:
子弹滚和蛇滚也的设置两种舵量,指的是升降和方向,要是用蛇滚的舵量飞子弹滚 不容易飞直,所以蛇滚舵量比子弹滚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