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07求助

楼主(2019-01-13):
RF204W接收机   原来是舵机连在四通道上抖动不受控  以为坏了  联系淘宝卖家  卖家说遥控器升级即可解决  升级完以后发现的确可以手动修改接收机通道参数   但是搞完了舵机正常了   三通道的电机又不正常了  滴滴滴报警  不受控    然后重启接收机  发现已经自动切回wbus模式   现在已经搞不定了  求技术支持  在线等

楼主:
哎   心累  搞不定   有没有天地飞的技术帮下忙  是不是坏了要返厂

网友A:
大的接收207S因为炸机电池把接收排针撞坏了,就剩下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接收207S因为炸机电池把接收排针撞坏了,就剩下壳子。

您这是要表达啥

网友B:
您好
遥控器升级后,通信设置,接收机端口设置,RF204W接收机通电,设置完成,退出接收机端口设置,注意遥控器直接关机不能保存。

有不了解的请联系技术支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遥控器升级后,通信设置,接收机端口设置,RF204W接收机通电,设置完成,退出接收机端口设置,注意遥 ...

谢谢你的回复  经过折腾 现在电机正常了  但是问题是按照你的修改步骤  我爸接收机四通道改成4可以正常   然后遥控正常退出    当我断接收机电重新上电   此时接收机亮绿灯  变成wbus连接状态   也就是我每次使用前都要手动配置通道   如果把四通道设置成默认的ppm状态  四通道舵机还是会狂抖  但是断电不会变成wbus    能不能帮我解答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经过折腾 现在电机正常了  但是问题是按照你的修改步骤  我爸接收机四通道改成4可以正常   ...

您好
简单理解就是可以设置,但接收机不能保存设置数据,接收机通电需重新设置
遥控再升级一下,接收机对码通电,接收机端口设置,设置第4排针输出信号,退出接收机端口设置(遥控直接关机不能保存)
检测接收机输出设置是否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