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机电池也能用上平衡充

楼主(2019-01-13):
分享一种小电池并充法,让110的电池也能上平衡充大保健一把,充电速度和准度肯定比伟力原厂强几百倍。

原理如下,如果电池多,可以自行修改把平衡头修改到需要的大小,不如8个电池就改成8S平衡头,接法不变。
当然,前提是电池必须是一个规格,最好是同一个型号的。

网友:
那么小,改用JST会不会轻点

网友:
不如用tp4056

网友:
这个转接线,网上有成品卖的。动手能力强的也可以自己买配件做。

我一直都用A6给K110小鸡电池充电,1次能充6块电池,那速度杠杠的。

保险就用1A充,大概半个小时充满,如果还想更快可以1.5或者2A充。

网友A:
就是,a6或者a9充才是最爽的,哪块充完了就拔出来飞,其他的继续充不影响,你这样充必须全部充完才能飞

网友B:
A6一次充六块1S的电池,如何接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a6或者a9充才是最爽的,哪块充完了就拔出来飞,其他的继续充不影响,你这样充必须全部充完才能飞

那我还得专门买个A9?

网友:
早就用这种方法啦    1至6S都可以充  哈哈   楼主电池用的这个插头不重么   也是迷你的  叫啥

网友:
我的更简单,一个并充板搞定,哪个充好拔下来换一个就行。(CB86-Plus是独立平衡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6一次充六块1S的电池,如何接线 ?

你淘宝买2个3S转3个1S的转接线,几块钱一个。(也可以买插座和线自己做)
直接插A6上(A6机器上有2个3S插口)
这样1次能充6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淘宝买2个3S转3个1S的转接线,几块钱一个。(也可以买插座和线自己做)
直接插A6上(A6机器上有2个3S ...

值得买。

网友(2020-02-10):
9楼朋友方法不错

网友:
看看AOkoda CX405 直接usb供电,20块钱一个,四路1s输出,出门带个充电宝就行了

网友:
我是买头自己做的6个并充,同时充6只电池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