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 35cc发动机吸油难

楼主(2019-01-14):
各位大神我的DLE 35cc发动机难打着  化油器没油吸上来,我检查过所有油管都是通的  发动机也是新买的只飞一箱油,大神们平时都怎么把油吸到化油器

网友:
先关闭风门,油门全开,快速转动几下,待油吸入化油器后再打开风门。

网友:
启动器使劲怼 怼到上油

网友A:
长时间不用上油确实很困难,省事也是费事,拿掉头罩拔下油管让油流满进油管然后插上。如果停飞时间不是很久只能关风门开油门转动螺旋桨了

网友:
关风门狂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不用上油确实很困难,省事也是费事,拿掉头罩拔下油管让油流满进油管然后插上。如果停飞时间不是很久 ...

只要正常的发动机,关闭风门油门打开1/3,转几下油就上来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发动机上一次飞完放了多久,是否把油烧干保存。如果上一次飞完没有烧干燃油,放的时间过久的话,最大可能就是化油器泵膜变形,弹性减弱造成吸油困难

网友:
从排气往气缸滴一点点点点油,关风门,会好一点点

网友:
我的汽油机长时间不飞,也很难泵油,以前都是拆下来洗一遍化油器,后来发现把油针全拧下来,用注射器喷点油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关风门泵下油

网友(2019-03-13):
是不是忘记开风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