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悬停,上下一起一落的抖动!

楼主(2019-01-14):
飞机悬停,上下一起一落的抖动!
降落的时候会和乒乓球一样跳动,到底什么原因呀?

网友A:
降落跳动你是不是air模式?air模式降落就是这样

网友B:
落地要不跳, 可减小PID参数中的P和D值,更多是减小D值。 但这样做会影响到操控性能,并不推荐,但至少D值要调节到一次比一次跳得低。 普遍采用的落地不跳的方法有两个。1. 触地的瞬间锁机,此方法比较简单。 2. 反复练习后,采用很柔和的手法减油门,让触地瞬间飞机的垂直速度几乎为零,此方法最牛,多多练习吧。

楼主:
哦哦,确实是我调高p和I值后出现了跳动!那悬停的时候的跳动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