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540马达烧线圈怎么维修

楼主(2019-01-14):
这个540马达线圈让我弄烧了  由于这个马达比较贵 近一百元的价格 想想能不能修好 攀爬车用  目前马达外壳磁铁都玩好  转子线圈烧了  换向器铜片掉了一块  请问怎么修  需要买多粗的漆泡线  换向器掉落的铜片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老实说这种电机没有修的价值,线圈动平衡不好搞。即使修好了做不了动平衡震动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这种电机没有修的价值,线圈动平衡不好搞。即使修好了做不了动平衡震动很大的

刚刚我把换向器取下来了  原厂线圈是0.75mm  17圈  是17t马达  如果想改成45t马达要用多粗线 多少圈啊  这款换向器我淘宝找到相同型号了  几毛钱一个

网友:
还是外转电机好修烧线圈。

网友:
转子铁心是矽钢片经过高温后已经退火了,在重新绕线效率不比以前高,540马达某宝大把大把价格在20快左右。

网友:
如果不甘心可以买线试试,绕线方法百度有。你把线一圈一圈拆下来,拆一圈记一下数,你就知道有多少圈了。

网友:
本来有材料,以后还打算绕电机可以试试。要不然备全材料绕一个电机绝对比买新还花费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我把换向器取下来了  原厂线圈是0.75mm  17圈  是17t马达  如果想改成45t马达要用多粗线 多少圈啊   ...

你说17圈是17t马达,45t马达当然就是45圈了。
线的粗细简单计算一下,17圈,0.75mm线的截面积是多少,然后45圈多少直径的线截面积相仿即可。截面积大了你缠不进去,小了爱发热。
0.75*0.75/4*3.14*17/45*4/3.14再开方,化简一下0.75*0.75*17/45开方=0.46
所以,你用直径0.46左右的线缠45圈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17圈是17t马达,45t马达当然就是45圈了。
线的粗细简单计算一下,17圈,0.75mm线的截面积是多少,然 ...

非常感谢

网友:
不建议修

网友:
电机改45T,扭力曾大了,车速上不去.本人改过734的380电机,换了个用4S的电调,跑的了速度可以当攀爬车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