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结冰了,做个冰橇(类似沼泽狗)

楼主(2019-01-14):
原形是苏联的RF8战斗雪橇,不过越改越奇怪了。
加了轮子倒是比较好转向,但是到冰面上没有刀刃还是不行啊,于是改成矢量了

楼主:
哈哈哈,天暖和直接在下面粘块泡沫就可以下水了

楼主:
也算克里斯蒂了一把。。。

网友A:
用前轮转向,前轮增大摩擦力,这样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前轮转向,前轮增大摩擦力,这样会不会更好?

可以的,室内我用轮子效果不错,其实这个原形本身是在雪地的,雪板切雪拐弯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B:
适合换上冰刀在冰上跑速度应该可以过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合换上冰刀在冰上跑速度应该可以过百。

恩。。。不过车身应该得加长加宽到很夸张才行

网友C:
前面两个腿,后面一个腿的倒三轮结构动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你这个属于正三轮结构

网友:
视频做的有意思

网友D:
建议在电机的上方加一个像飞机尾舵一样的方向舵来控制方向效果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两个腿,后面一个腿的倒三轮结构动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你这个属于正三轮结构

类似雪地摩托啊,这种正三轮的是看现实中有,不过它的前面的撬是可以转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在电机的上方加一个像飞机尾舵一样的方向舵来控制方向效果能更好!

确实,我改矢量的时候也想做类似的,不过由于车做小了,不太好布置舵片架子。。。如果用x3叶桨或者涵道就好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我改矢量的时候也想做类似的,不过由于车做小了,不太好布置舵片架子。。。如果用x3叶桨或者涵道就 ...

做个这个三栖虾,玩玩也不错!雪地跑跑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这个三栖虾,玩玩也不错!雪地跑跑绝对没有问题!

这个好!冰面比较硬,撞击和磨损厉害,雪地就非常好了

网友E:
上视频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视频啊!快!

不是有视频吗。。。

网友:
人才啊这个都想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有视频吗。。。

第一次没加载出来。楼主牛逼,视频编辑得很好,很适合没航模知识的人看

网友:
这个好玩。赞。

网友F:
做视频花了心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视频花了心思的

hh,谢谢,才开始学习软件。。。不编辑一下的话光看素材感觉比较没效率

网友G:
有打印机就是方便啊,我正在装打印机,估计年前能装好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打印机就是方便啊,我正在装打印机,估计年前能装好啊,哈哈哈

是的,配合abs板啊钢棒啊螺栓啊做一些东西很方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配合abs板啊钢棒啊螺栓啊做一些东西很方便

是的呢,你的打印机是DIY的还是买的成品机啊

网友H:
厉害,可以换轮子,雪橇,浮力的支脚,多种玩法。

网友I:
特色的很   还是加上刹车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特色的很   还是加上刹车好一点

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可以换轮子,雪橇,浮力的支脚,多种玩法。

被看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呢,你的打印机是DIY的还是买的成品机啊

我现在用的是需要自己攒的珍妮极简3,买了有两年多了,以前还是可以的,现在精度不行了,感觉跟结构件有关吧又或者是同步带磨损,以后要买还是买不锈钢外壳的比较好

网友J(2019-02-17):
玩的挺溜,咱两是同款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个这个三栖虾,玩玩也不错!雪地跑跑绝对没有问题!

看到你的三栖虾非常漂亮,有图纸或制作过程吗?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玩的挺溜,咱两是同款遥控器

买了个枫叶天线打算续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