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四合一电调上的电流计是否兼容pix?

楼主(2019-01-14):
如题,pix有专用的电源模块用来测电压电流,四合一电调上的电流计是给F4、F3等用的,那么二者是否通用?
如果可以,四合一电调是否完全可以取代pix电源模块?
请懂得的模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如果不能通用,是否有办法改装成通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网友B:
一个测得500,一个测得300,你信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测得500,一个测得300,你信哪个?

不是可以校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可以校准吗?

你完全没明白。
电流计假设都是准的,但电路入口不同,线径不同,甚至离电磁辐射源距离不同,测出来可能都是不同的数值。